[家电] 格力柜式空调室内机打开后,这个 绿色的方框, 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05-2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格力柜式空调室内机打开后,这个 绿色的方框, 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夏天到了,开空调前,要清洗一下格力柜式空调的过滤网, 我打开  格力柜式空调室内机, 室内风机(离心风扇)外  有一个绿色的方框,

这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

网友:
等离子发生器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空气净化.

网友A:
应该是负氧离子发生器,杀菌除臭,防止空调异味,我家的空调用的时间长了,每年夏天开机时就有股霉味,清洗风扇,散热器片都不行,后来突发奇想用一个摔断的电蚊拍接上电源,放在进风口,就没味了,一般需要放置一个星期就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负氧离子发生器,杀菌除臭,防止空调异味,我家的空调用的时间长了,每年夏天开机时就有股霉味,清洗 ...

真的那么有效吗

网友:
负离子,其实就是电离,有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