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可测电感的胜利VC9505A+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3-05-28):
可以测量电感的万用表很早以前就有,时至今日,仍然有个别厂家的个别系列的个别型号继承和保留了这一功能!怎么说呢,测电感对于万用表来说,最多算是聊胜于无吧!
VC9805A+是2000字的三位半手动量程万用表(发展到单片机版本后,电容档,电感档是自动量程)
明明可以6000字甚至9999字,但是,胜利独爱2000字!
虽然是手动挡,但是该机反应速度一般!也存在读数稳定慢的问题!
通断档第一下反应很快,声光都很快,但是,连续短接,直接拉长音了!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28V,最大量程3.000V
精度方面,单片机软件校准,精度不用担心!只有电感档精度跟电桥对比,貌似不太好!
背光挺亮,缺点就是背光和手电筒必须同时开关!

楼主:
功耗测试!背光手电筒蜂鸣器指示灯挺费电的!

楼主:
拆机篇!整机外壳ABS工程塑料,外面包裹软橡胶外套!拆机可费劲了,你有过扒真空轮胎的经历不?拆这个外套不比扒胎容易!
外壳螺丝比福禄克的小,但比玩具厂的好很多!
主板用料做工尚可!分压电路是黑色贴片电阻,基准电压芯片用了LM385,2000字用基准电压芯片,浪费了!主控打磨了,但是,很显然就是0660系列的!
输入部分有两个压敏电阻。胜利的表还是很容易见到压敏电阻的。还算有大厂良心!虽然这区区的压敏电阻不足为奇,但最起码代表了一种态度!
表笔座开口金属管,这点不太好!
保险丝还是胜利一贯的陶瓷管搭配玻璃管的。哈哈
转盘旋钮非常突出,很高!采用了自锁开关作为开关机开关!按钮开关机的好像很多人喜欢!个人不喜欢,这种开关故障率很高!

网友:
感谢大佬的辛苦分享,最近有一个老哥分享了一个F378FC给我,在研究中,哪天我也分享一下。看起来不错,竟然是硬芯,胜利给我的印象就是档盘爱接触不良,做一个炮灰表或是电子维修,应该不错。

网友A:
它的电感频率及电压是不是也是与你的电桥是同一个频率?相差这么大?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胜利不像优利德出厂加润滑脂,建议还是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电感频率及电压是不是也是与你的电桥是同一个频率?相差这么大?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胜利不像优利德 ...

我这不需要,我这环境不加更好用一些!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不需要,我这环境不加更好用一些!哈哈

加耐操些,你说加会重启,出错,我见过,应该是与润滑脂有关,有个哥们在87V把原有的擦了,他自己加了一种透明的,然后报错,拿来给我修,问原因清楚后,我就把他涂的擦除重换成我用的白色的前面发的那个就不报了,当时我还想问问你报错是什么意思,我有87V电路图。
再一个加了明显顺滑太多了。

网友:
一直想整个电感的表,就是手里好几个表了,没有一个测电感的

网友:
这个电感有误差,聊胜于无吧。

网友:
正研究搞个测电感的,看来还是搞电桥靠谱点

网友:
触电感之外,精度尚可; 看板子布局布线, 工程师还不错哦.

网友:
作为万用表还是不错的,现在LCR电桥价格下来了,还是买个专用的电桥更好一些

网友:
1.用lm385还用2000字真是白瞎了这个基准
2.测量电感误差怎么这么大,真是大的没边了,看来还是老老实实上电桥吧

网友:
这个版本的和以前的版本方案是一样的吗

网友:
胜利表越出越丑

网友:
楼主升级下电桥固件吧,修复了好多问题

网友B:
这个看上去不像贴牌的。

网友:
修老板

这个表子成色不错,是新买的?

个人观点
电容档、电感档炮灰表最好都有
电桥最好也要备个。

网友:
看到手动档量程的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不像贴牌的。

你可以吐槽它长得丑,但不能吐槽它没有胜利血统,这可是妥妥的胜利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