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3C S1224维修一 5V电源换电容

楼主(2023-05-28):
H3C S1224维修一 5V电源换电源,输出部分3个10V2200uf电容全爆浆了,找到一块老主板挖了三颗16V2200UF电容大小合适换上 顺便把10V1200uf的也换了但是这个主板上只有6.3V2200uf的凑合用吧,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未修理之前的电源

网友:
5v输出用6.3V的小了,要用10V或者更大的。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换了电容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清洗之后养眼多了

网友:
华为用的好像也是新星电源。。。

网友:
交换机时间一长,要么就是滤波电容,要不就是启动电容挂的特别多。

网友:
电容器爆裂,应该是与温度过高有关系,更换新电容器 以后还应该加强散热

网友:
曾经修过tp、中兴、华三、太阳神交换机电源,基本上都是换电容搞定,为此还买了一堆的电解电容,看到爆浆的电容就已经修好一半了。

网友:
换完看着顺眼多了

网友:
这5V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有焊点开焊了!

网友:
原业的10V1200UF这个可以不用换的,这个颗是日化的LXZ电容,各方面性能还是寿命都是比较好的,比你换的二手较国产电容肯定要好....周围的都爆了,就它没事,可见一般

网友:
电源不错,就是有些地方板子都烤焦了

网友:
tp、华三交换机电源,基本上都是换电容搞定,感觉还是电源设计有问题

网友:
机器内部散热加个风扇

网友:
发热量真不小    PCB板 都烤焦了

网友:
清洗完后看着干净很多,完全晾干换电容就能工作了,可以考虑换个大功率些的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修理之前的电源

做工真的不错!
8A输出,就不能用接插件了,热~~

网友:
里面够热的,电容都热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