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学习WIN11系统的模拟学习软件或 模拟学习光盘?

楼主(2023-05-2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新的台式电脑,是WIN11操作系统,  我以前主要用WINXP系统,WIN7系统用的少,WIN10系统没接触过。

以前用WINXP系统, 买过《洪恩学电脑》盗版光盘,这个光盘的确很有用。 每一步操作,操作错了,还不能进行下一步,对初学者学习WINXP系统很有帮助。

现在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学习WIN11系统的模拟学习软件或  模拟学习光盘?(不过,现在我买的新台式电脑,都没有光驱位了,无法装光驱)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既然有电脑了,随便用不就是最好的学习吗?先学下怎么重装,学会了随便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电脑了,随便用不就是最好的学习吗?先学下怎么重装,学会了随便折腾吧。 ...

我现在就这一台WIN11台式电脑,我担心重装WIN11出问题了,就没电脑用了。

我现在只想学习如何操作WIN11系统,就象新手机到了我手中,我现在也不会想着ROOT手机了,只想我熟悉操作手机。

我记得以前有操作系统 ,还有开机时提示是否要学习操作的视频,WIN官方操作视频,我不知在哪找。

我是WIN11系统新手,好多地方不清楚, 想有个模拟操作软件。
以前刚开始接触WINXP系统时, 《洪恩学电脑》盗版光盘,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这种还要学???
上虚拟机吧!

网友:
自信点,单击或双击打开程序,右上角点X关闭,没啥不同。遇到问题问下百度基本也有答案。

网友:
一般使用者也没什么必要去手动设置调节系统。多数是上个网,安装个软件,系统一般不会坏。

真不放心,可以在系统里做个虚拟机,这个不难。在里面随便玩,安装软件都可以。

网友:
虚拟机安装系统可以折腾一下,或者硬盘设虚拟磁盘VHD安装系统,不用了就把VHD文件删了就好

网友:
你如果从winXP 到win7再到win10一路过来,还需要专门的学win11?

网友:
你就把它当xp用,不用管别的

网友:
装个系统学习

网友:
虚拟机啊,建个快照,然后随便折腾。

网友: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 ... les/windows-11-201/

让教师和学生使用 Windows 11 和 Windows 11 SE:201 课程
本模块可帮助学校领导和课堂教师使用Windows 11和Windows 11 SE提高教学实践和学生成绩。

学习目标
在本模块中,你将:

评估并协助指定学校实施地区 K-12 科技项目。
简化工作流和任务以实现基于研究的创新型教学策略,从而提高学生成绩
借助以个性化专业成长为重点的持续支持和专业学习机会来进行协作,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提供数字学习设备和支持,使学生专注于学习,减少课堂分心的可能。
通过使用 Windows 11 中嵌入的强大辅助功能来支持包容性和公平性。

网友(2023-11-28):
一个窗口操作系统,没什么可学的,毕竞是前面系统的继承和发展!

网友:
系统是用的吧,不是学的。学那不是一般人干的事呀。用就是双击鼠标。

网友:
洪恩。。。起码三十年,无期徒刑也早该出来了,你这是去了荒岛,从种树、做船开始才划船回来吧。

网友:
没听说有模拟学习软件

网友:
系统自带的吧,开始菜单翻到字母R,

那个“入门”应该就是自带的学习软件了

网友:
先用 win PE 将你的win11备份,再回到桌面,你就可以大胆学习,操作,想怎么学习都可以,出了问题将你备份的系统恢复还原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