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态的空气炸锅设计

楼主(2023-05-28):
简单的东西设计的结构复杂,一次性安装,不考虑拆修。

网友:
这是好设计更新换代

网友A:
烤箱加一个吹风机,摇身一变高科技空气炸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箱加一个吹风机,摇身一变高科技空气炸锅

就相当于用热风枪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箱加一个吹风机,摇身一变高科技空气炸锅

人家也没卖很贵呢,说不定比烤箱还便宜

网友:
我都是吹风机竖起来烤鸡翅。想赚我的钱,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箱加一个吹风机,摇身一变高科技空气炸锅

但是确实挺好用的,解决了烤箱太大太慢的问题,也没有微波炉太干的问题,而且这东西也不贵,算不上啥高科技,水果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烤箱加一个吹风机,摇身一变高科技空气炸锅

烤箱主要是辐射加热,空气锅是精确控制温度,主要靠对流加热。但是这个是机械温控,其实也不精确,以前见过电脑温控的,确实类似热风枪,

网友B:
哈哈,这东西不就是电吹风变形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烤箱主要是辐射加热,空气锅是精确控制温度,主要靠对流加热。但是这个是机械温控,其实也不精确,以前见 ...

高级一点的烤箱也有风扇的

网友:
空气炸锅的程序设计还是不错的,烤出来的味道挺好

网友D:
也有个空气炸锅,食材太轻会被吹得乱动,这玩意儿好像不能调节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东西不就是电吹风变形记吗

原理差不多,加了密闭空间和精确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一点的烤箱也有风扇的

烤箱的风扇就比没有强点,主要还是热辐射,空气锅是对流为主,辐射为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个空气炸锅,食材太轻会被吹得乱动,这玩意儿好像不能调节风速。 ...

还真没见过调节风速的

网友E:
商家广告词是不是有句:只换不修

网友:
我家有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也有空气炸锅,感觉还是空气炸锅的味道和口感好一些。

网友:
大家都图便宜商家只能让东西不禁用了

网友:
确实挺好用的,解决了烤箱太大太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家广告词是不是有句:只换不修

实际上只换不修的都是贸易公司,没有售后能力,我选购基本排除这种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