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阳台PVC排水管 U形回水管 被楼下用 发泡胶 堵死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23-05-28):
如题:  遇到一个问题, 阳台PVC排水管 U形回水管  被楼下用  发泡胶 堵死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主直管  PVC下水管直径φ110mm,    U形回水管 直径φ75mm,

我用手摇式下水道疏通器,根本搞不动。物业师傅用手电钻带疏通器,也搞不动。  物业师傅说,要去楼下,U形回水管有一个疏通口,从这个疏通口可进行疏通,但他不知,楼下是否把这个PVC管全装修包起来了, 如果楼下把PVC管全装修包起来了,楼下可能不会同意拆开包裹层。

楼下总无人,物业师傅多次上门,都无人。打楼下电话,楼下有家庭矛盾,男主在外地,不接电话。女方也不知什么时间在家。

因为是有U形回水弯,这个回水弯  疏通器 无法通过,我想,医院做支架手术,可以在电视上通过纤维管内的摄像头    观察 病人身体内,而且手术使用的纤维管内有一个爪子,可以随便伸缩,手术使用的纤维管 过U形弯应很方便吧?     在管道疏通方面,有没有  可以放入直径φ75mm PVC管 的过U形弯的 类似医院的这种工具?
纤维管内有一个爪子的话,可把堵在PVC管内的发泡胶抓出来?

网友A:
不怕不怕,你直接倒水倒阳台地面,积水水直接漏到楼下,她自然会找了你。

网友:
倒几瓶排水胶下,把发泡剂化了

网友:
用那种类似于医用设备,可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不怕,你直接倒水倒阳台地面,积水水直接漏到楼下,她自然会找了你。 ...

我就服你。变被动为主动

网友:
电锤试试?承重墙都能干通...........

网友:
这种属于没素质的,让他改呗,管道又不是他一家的。一般人家要改管道都会和上下楼协商下的,实在不行也可以告他,如果管道在楼体外侧的话也可以自己另外接管

网友:
你去楼下的楼下 把你楼下那家的也用发泡胶堵上得了

要不找专业疏通的试试 他们的机器功率大 钻孔能力强 要想自己动手 可以去网上买那种三四十块钱的管道摄像头 看看里面的具体情况再动手

网友:
搞点强力溶解剂倒下去

网友:
楼上说的对,查查啥溶剂能干发泡胶,汽油啥的

网友:
首先肯定楼下这操作是故意的,你叫物业给其发信息叫限时配合,并告知如果不配合的话你只能用钻往里钻了,到时不能保证不钻坏水管。这样你就可大胆操了,怎么操,你懂的。

网友:
这个看谁狠了,确定里面是发泡胶要留证据

网友:
搞点强力溶解剂

网友:
上网查查啥溶剂能溶化发泡胶

网友:
只要不是水泥就好干,发泡胶软,金属弹簧一直捅试试

网友:
扔个鞭炮进去炸穿孔就可以,爽死它

网友:
每晚9点给楼下男的打个电话,告诉他,就说他媳妇犯病了,在楼下卧室里叫个不停,让他快回来看看,直到他回来为止

网友:
如果能确定是发泡剂,那就用丙酮、白醋、酒精等溶解剂来溶解。

网友:
有专门溶解泡沫胶的溶剂,马宝搜搜。

网友:
买点丙酮倒进去把胶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