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SB分线器 HUB集线器 拓展坞 别买杂牌!

楼主(2023-05-28):
第一个是别人给的,上面印着PORTS品牌,黑色外壳印度级做工,甚至带4个船型开关。给手机充电总是冲到70左右就不断断开。结果测试5.15v3A电源0.7A负载直接掉到4.2v,拆开数据线居然是铁的,供电非常细。因为之前在“鱼圆数码”7块钱买的1.5A锤子充头也有问题,功率才2w多,高了直接掉压,很长时间内我都以为是手机问题,干!
第二个是不久前买的杂牌,10.8 rmb 达而稳 usb3.0分线器,tb销量还行,我以为USB3.0有最低要求起码负载不至于太差。测试5.15v3A电源0.7A负载直接掉到5.0v,电脑上掉到了4.85v。
第三个是狗洞自营,7块钱买的USB2.0,芯片烧了只用来供电,测试5.15v3A电源0.7A负载有5.13v

这种hub集线器正负极就是直接并联接在电源上的,不需要啥处理,但是杂牌省的太多了

总结:品牌和供电能力直接正相关!!还是挑贵的买吧,USB2.0或者只有一个3.0口的都不太重要,但是电压太低很容易损坏移动硬盘

网友A:
这年头还在说hub伤硬盘?都用固态或者大容量U盘了。一分钱一分货,好设备就用好hub,接个遥控啥的就算用1.1的hub也够用,非要搞田忌赛马真没啥必要

网友:
这种东西,好坏差很多,特别是接移动硬盘和多个设备时。

网友:
购买了一个,看外表还挺精致,使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坏了,还没有办法修,只能当电源分配器用

网友:
吓到我了,我赶紧把抽屉里的给扔掉吧,幸好移动硬盘有专门的机箱接口。

网友:
优越者其实也挺杂牌,电路板不洗就算了,还有锡渣。真怕哪天锡渣想开了爆炸了。
不带供电的,敢问供电线有没有22awg,不然怎么保证插移动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和光驱后还能有5V?要不就只做10cm短线,要不给外接供电。
LZ还是缺乏以前电脑城奸商的坑害锻炼。十多年前,机箱前面板的大都是无屏蔽铁线打热熔胶,同期的USB扩展器也是这样渣做工用料。没有拆解没有测试不要随便买。

网友:
我用绿联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还不是太垃圾,都用硬封了

网友:
我都是外接一个5V2A充电头加强供电。
移动硬盘吃电很厉害的,我手上一个自组的移动硬盘用的日立7k1000加斐讯H1盒子,启动时电流1A多,买的无奈家USB-SDD上电电流接近1.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在说hub伤硬盘?都用固态或者大容量U盘了。一分钱一分货,好设备就用好hub,接个遥控啥的就算用1.1 ...

固态耗电更凶,特别是USB固态硬盘,用的时间再长一点,元器件老化以后,供电稍差就不识别了

网友:
供电不足伤硬盘

网友:
我就带个U盘和鼠标,无所谓

网友:
移动硬盘得直接接电脑或者买带外置电源的h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在说hub伤硬盘?都用固态或者大容量U盘了。一分钱一分货,好设备就用好hub,接个遥控啥的就算用1.1 ...

实话扎心,谎话嘴甜啊,我就是用的1.1HUB接键盘鼠标,多出来的电脑原生口接U盘,移动硬盘啥的

网友B:
绿联也是牌子了,3.0一年内连坏两个,看了本论坛坛友拆解说是绿联的做工最好,所买了两个,国内的没有一家靠谱的。我有个贝尔金2.0用十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整个接键鼠感觉没什么影响

网友:
感觉绿联的不错,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买了个杂牌的没用几次就不行了 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联也是牌子了,3.0一年内连坏两个,看了本论坛坛友拆解说是绿联的做工最好,所买了两个,国内的没有一家 ...

绿联是广告打得响,在旗舰店的评论里面都有发现好评返现的。你可能是看了收钱的广告好评。在导购网站zdm也有评论说广告吹牛的。
贝尔金是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几十年的国内外口碑都没做烂,做工起码过得去。虽然价格贵,但是能用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