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JSQ1系列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3-05-28):
2015年买的燃水器突然罢工了,新装一个,旧的只给30回收,干脆留着自己玩儿吧。

揭开面纱

拆的太投入,忘了拍照,拆出一个离心式鼓风机

电机功率8瓦,上电试了下,挺有劲儿

这是过温保护?

下面这个出水口上的,应该是温度传感器

燃气点火的变压器

核心板,有时间再拆开来看里面是啥样的

出风口的,估计是检测风压的

燃气灶和下面的各种气阀水阀,还可以再细拆

新机器的说明书,原来八年已经到了报废年限了

网友A:
没有维修价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价值了吗

到了报废年限,人家不给修了,拆了玩儿吧: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了报废年限,人家不给修了,拆了玩儿吧:0

说不定自己能修好,以前的东西质量都相当过硬,绝对不只标识的那个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自己能修好,以前的东西质量都相当过硬,绝对不只标识的那个寿命...

目前只会拆,不会修:p
关键是用燃气的,安全第一,还是不继续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会拆,不会修:p
关键是用燃气的,安全第一,还是不继续用了

有道理,反正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这东西到了报废年限就不要修了

网友:
这种热水器微动开关容易坏

网友:
美的的小家电做工不错

网友C:
可以把零配件拆下来做备件!

网友:
看楼主是南方北方,如果是北方一般情况修的价值不大,虽然其他部件都可以换,但盘管结垢比较难处理,尤其水压低的地方,修好了使用效果也不好,不如直接换新,燃气热水器不贵,一般买个6.7百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零配件拆下来做备件!

拆成零件放一边了:p

网友D:
没技术还是别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技术还是别瞎折腾。

一回生,二回熟,技术也是折腾出来的:0

网友:
做备件可行么

网友:
启动电容,风压开关容易坏! 才8年而已

网友:
就算能修好继续使用,出现安全事故也与厂家无关了。

网友E:
回收价8块也太低了,自己拆了水箱卖都能卖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收价8块也太低了,自己拆了水箱卖都能卖好些

回收给30,哈哈,随便买个玩具也不止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