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通神州电子户户通三代机

楼主(2023-05-28):
偶然得到一台神州电子户户通三代机!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
怀念这样的私房
比什么120,150用着舒服多了

物业费、停车费、垃圾费……

那些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念这样的私房
比什么120,150用着舒服多了

看机子!看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念这样的私房
比什么120,150用着舒服多了

主要是造价还低...

-----------------------------------------

网友:
真的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造价还低...

说机子!说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定位吗?

必须的嘛!应该说是解锁机!

网友:
阳台真大。。。

网友:
我们关注的是壕厮...

网友D:
寻星仪?落地扇座子改的锅盖支架?
机器怎么两个天线接头?
好像还有螃蟹网卡芯片。
机器除了232接口,另一个好像是VGA?

网友E:
看到这个标题我猜是6105S,结果真是的,有些可以手摇免。

网友F:
就节目质量与受众而言。加密显得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寻星仪?落地扇座子改的锅盖支架?
机器怎么两个天线接头?
好像还有螃蟹网卡芯片。

没寻星仪!不是风扇座!有一个是地面波接口!螃蟹应该是地面波吧!不是VGA是电话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标题我猜是6105S,结果真是的,有些可以手摇免。

127版本!不定位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节目质量与受众而言。加密显得有点--------。

空气与阳光不好控制!

网友:
我的三代机还在服役中

网友:
上次收破烂的10块钱搞了一台,正常使用2月有余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