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发现前轮有点吃胎,给轮胎换位

楼主(2023-05-28):
跑一万一了,还没动轮胎,发现前轮有点吃胎,外侧端多磨损约一个毫米,前后换位吧

楼主:
其他部位来几张

楼主:
一万公里,前轮多磨掉一毫米,按这样算,4万公里得换轮胎

网友:
你不给你的朋友打点分吗

网友:
看来楼主千斤顶比较多啊,能自己搞定

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随车千斤顶的话自己换会比较麻烦

网友A:
前束要没调好就跑偏

SUV还原车就这顶 真的逗比  真的轮胎没气 摇到吐血  越低越难摇动  买个一百多的小液压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束要没调好就跑偏

SUV还原车就这顶 真的逗比  真的轮胎没气 摇到吐血  越低越难摇动   ...

我是10秒内顶起来的,你看不懂

网友:
看错了,我还以为Diy四轮定位呢

网友:
这个电动扳手够力

网友:
吃胎要定位才行,这样换了还是吃

网友:
自己换啦,厉害

据说特别是前轮,换了要校准定位什么的

网友:
电扳手插24套筒能升降千斤顶还能拆轮胎螺丝

网友B:
请问带胎压监测的日产车,轮胎换位后如何重置

网友:
换了以后还是会吃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带胎压监测的日产车,轮胎换位后如何重置

问了一下4公子,说是自动识别

网友:
你这车后轮是扭力梁?
偏磨的话,要做个4轮定位,看看前束时不时有问题,否则还会磨的,另外,前后互换最好对角换。

网友:
自己调胎不简单,工具不合适太累

网友:
自己换,比较厉害!

网友:
之前我的右前轮胎压长期偏低,轮胎两侧磨损较重,后来也是前后换位,结果跑高速抖得不行,又去做前轮动平衡···
所以换新轮胎一定要要求全部轮胎做动平衡,包括后轮补胎也要做(大部分修理店不会做)。
最后多说一句,前后换位只能同侧前、后换位,不能左右交叉换位,据说花纹有方向要求,虽然大部分轮胎是对称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