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SE-1000-24开关电源改可调望指点

楼主(2023-05-28):
手头有一块明维SE-1000-24的开关电源,闲来无事改可调玩。电压0.35-30V可调;电流0-41a可调。风扇改温控启停。此开关电源主芯片sg3525+lm358,自带15v辅助电源,另外此pcb板为三层板跑图不容易,大部分原件为贴片。改调压;首先要把3525二脚基准电压改到0.6V左右,也就是把二脚和十六脚之间的分压电阻阻止改大,一脚是电压反馈不用改。原来的1k微调电位器拆掉改用10k多圈电位器,电位器一端串620Ω电阻接地,另一端串10Ω电阻在中间加个开关后接开关电源输出正极,滑动端接3525的一脚。此时打开开关电压0.35v-10v可调,关闭开关电压3v-30v可调。另外需要在3525的九脚和地之间并接一个102瓷片电容,以免底电压时变压器啸叫。那个358的七脚是欠压保护和vcc并接让其失效。电流可调;因为此电源输出端没有康铜,所以需要借用电流表的分流器来实现电流采样。采样的信号由lm358来放大跟随来推动npn型三极管,然后控制拉低3525八脚的电压来实现输出占空比,从而得到0-40a电流可调。另外八脚和地之间的软启动电容需要更换220nf,以避免限流后电源出现打嗝。因为主变压器输电压为可调,造成继电器的供电也跟着变化而变化,所以继电器供电需要改接到辅助电源上。风扇简单,直接在风扇电源线上串接一个40度常开点温控开关来实现风扇温控模式。
此贴仅供参考交流,不足之处还望大师们指点

网友A(2023-11-08):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改电压教程嘛,尤其是那个2角和16角电阻怎么改大,改哪里,本人菜鸟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改电压教程嘛,尤其是那个2角和16角电阻怎么改大,改哪里,本人菜鸟 ...

楼主自己加了个小板

网友(2024-10-03):
兄弟,明纬se-1000-24可以改0-90v可调么?

网友(2024-11-13):
电压如何调节 能方便提供图片接线吗 350817615@qq.com

网友:
PCB都是1、2、4、6、8......好像还没有见过3层的

网友(2024-12-29):
楼主太强了,居然想到用8脚调流,我也计划改一个,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非常详细

网友(2025-02-11):
ZD165要拆除,是风扇反馈,否则不装风扇无法启动。
R165要拆除,SHR1的RC脚要短接,是低压保护。
ZD163要拆除,是超压保护。
R127并一个1K电阻,电位器短接。
使用闲鱼上那些有带817光耦的调流调压小板,SG3525-2脚接光耦3脚,光耦4脚接地。
能稳定从0-35V调压,0-42A调流。
但在35V空载是23W,30V空载是19.5W,12V空载是13.5W。
为免当做广告贴,闲鱼商家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