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检测市电接线的玩意,简单

楼主(2023-05-28):
马上装修要验收了,就着急做了个

插在插座上,接线正确绿灯亮,接线反了红灯亮,未接地线俩灯都亮

网友A:
看起来是买精装的壕厮...

网友:
漂亮,就喜欢有用的DIY

网友:
放心,精装的都是大坑。
接线一定不规范。
底盒一定会烂。
多芯线一定会压断丝。
你这种得测二孔插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买精装的壕厮...

刚说错了,是装修验收,

网友:
没有外壳比较危险诶。
而且,我这里出现过供电局换电表把零火接反,居民触电后才改正的事。配电箱也要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说错了,是装修验收,

来来来,老板,我们来谈点家具的项目,定制成品都可以...

网友:
好创意,不过能缩小全放塑料盒子里就更好了,就像一个带保险的插座大小。

网友:
这个可以有,简单方便。

网友:
买个三角插头把电路搭接放在里面最好  注意要绝缘好了

网友:
俩灯都亮还有一种可能性,插座地接到了火线

网友:
这个有成品卖,没买过

网友:
可以买个空调转换插头,把电路装里面,及安全又美观。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简单实用,如果再装个壳子什么的更好。

网友:
哈哈,不错的小电路

网友:
那么G、N反了……

网友:
我又个类似的东西,是什么曼的插座上自带的,防浪涌插座
然后插座是大万用,总共用了十多年,也淘汰了,就拆了电路下来
我水平不行,觉得电路复杂,就直接带着原来的防浪涌电路直接用的,前段时间发现弟弟家买了成品,反正他平时不用我就无耻的拿走了
原来如此简单啊,那我也做一个,集成到我多功能维修插座上

网友:
我仿制了一个,已经弄好了
用了翠绿的LED,电阻都用到2M了,还是亮,还是得换其他色的LED

网友:
这个在装修布线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木工进场要用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