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一根超级快充线

楼主(2023-05-28):
需要一根80厘米左右的充电线,主要是这个长度比较好用,于是利用一根头子坏的线自己改。A口好的就不管他,原来这根线1.5米左右,比较柔软,刚好截断一半,给加个C口上去

这根比较长的线,C口端坏了

这是C口配件,线太粗,尾端插不进,就不要了

线头剥开,正负极挺粗的

夹上头子,准备焊接

焊好,挺光亮的

兑好AB胶,涂进去,打胶封口,等胶干,先用充电宝测试下,没问题,再上手机

超级快充启用,看电流,还行。

为增加尾部稳定性,涂了干了又涂,让尾部牢固一些。

由于橡皮和AB胶不太相生,最后,使劲捆上一个小扎带,然后再涂上厚厚的AB胶,使扎带包裹嵌入到AB胶体内,利用扎带再国定住线,这样,尾端就很稳固了。
做完收工,又省了几块钱线钱。

网友A:
4芯AtoC线啊,还以为是自制CtoC线

网友B:
这线看着够粗,软不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芯AtoC线啊,还以为是自制CtoC线

充电线啊。全功能线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看着够粗,软不软

挺软的,比一般手机配的线更有弹性,更软一些。

网友C:
这条线应该是22+28awg的4芯无双绞多股铜线PVC线。这种线比TPE的线软且不会烂。惠普戴尔打印机都是用PVC线几十年都不用TPE。
USB2.0标准的A公对C公,应该是CC线接56K电阻。
如果想避免冬天静电的话,可以在金属外壳再飞一条线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条线应该是22+28awg的4芯无双绞多股铜线PVC线。这种线比TPE的线软且不会烂。惠普戴尔打印机都是用PVC线几 ...

嗯,这种线皮从来没见过坏过,去皮的时候就感觉到弹性很好。原线C头坏是头子注塑时候和线皮之间没搭接好,皮子脱离头子尾端了,准确说那头子还能用,只是里面的线芯露出了,感觉不稳固了。

网友D:
AB胶干了太硬,时间长了软硬相接的地方容易断,跟水果数据线那样...

网友:
还好C口焊点大,否则那么粗的正负极,根本焊不下。

网友E:
这条线是好线,再有个屏蔽层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条线是好线,再有个屏蔽层就完美了

主要用来充电的,屏蔽层作用不是太大。而且也是USB2.0线,就算有点干扰影响也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胶干了太硬,时间长了软硬相接的地方容易断,跟水果数据线那样...

所以我涂得是锥形,到末端较薄,即使干了硬,末端薄的区域也有一定摇摆度

网友F:
做的挺好,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这个供电线是真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挺好,就是不太美观

没法,末端胶套套不进去,为了尾端稳固,只有用胶做一段延伸,看来下次要买大口径的了

网友:
应该在插头上加上一个小弹簧来避免弯折过度

网友:
套一截热缩管,瞬间美容

网友:
找个圆珠笔的弹簧套上去,不容易断

网友:
充电线做的不 错,实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