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蓝屏记、矿龙1000W电源靠谱不???

楼主(2023-05-28):
5月21号,出差刚回来,打开DOTA2想玩一把,刚打开就有更新,

那就更新吧,然后玩到第二把就蓝屏了。

错误代码: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第二天下班折腾到夜里十一点多,也没弄好:关机重启后顺利进系统了,没过十分钟
就又蓝屏了,再关机再开机,开不了了,界面显示win10在进行修复,等了一会儿等
不下去了,强制关机,再开机,提示找不到系统了,进PE看了看,一切正常,修复了
一下系统引导,再关机开机,完蛋,CPU、DRAM故障指示灯轮流闪,连BIOS也进不了了。

第三天又出差,直到今天下午才回来,拔显卡,橡皮擦擦金手指插上,不行,拔内存,
橡皮擦擦金手指插上,还不行,没法了,把CPU薅下来了,

看了看,有点黄斑,像是高温烘烤的迹象。

屁也看不出来,打开18年装机时的主板包装盒,里面一小管硅脂还剩一丢丢,
涂上算求。
忽然想起来,微星Z370A Pro主板说明书上有句话:m.2插槽上有固态的时候,SATA1
口无效,查看了一下,果然有个机械硬盘插到了SATA1口上,拔下来吧。
装回CPU、内存、显卡,插上主板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开机,哇咔咔,进BIOS了!
看来找不到系统的原因就是SATA1口有个硬盘,前面我发帖说了我买了俩翻新4T机械硬盘
麽,当时也没注意,只管往主板上插……

拔了SATA1口的硬盘,顺利进系统,又能愉快的打DOTA2喽~

昨天在酒店的时候还在想原因在哪儿,电源供电不够?之前还测试俩4T机械硬盘同时插上有一个无法读盘,
吓得我昨天又花了150大洋在咸鱼买了个十八手矿渣长城巨龙1000W,估计明天就到货了,
现在用的是18年装机时淘的二手鑫谷GP600P,额定500W,不知道电容缩容到什么程度了……

哎,我替大家趟咸鱼的混水,店家说他的矿渣巨龙已经做过改良了,给3.3和5伏主板更换了
进口控制芯片,原装的容易坏,是巨龙的通病,咱也不懂……

矿龙翻车的不少,没翻车的也不少。不少玩家都买矿龙自己更换电容、风扇什么的,
明天矿龙到了,给大家发开箱贴。
我是不是头铁?

网友:
壕无人性...

-------------------------------------

网友:
狂龙本身产品没毛病,风险在于不知道他使用时间使用环境,就是赌
和矿盘一样,想正儿八经好好用还是别考虑率了,当玩具玩玩 那无所谓了

网友A:
电源还是新的靠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是新的靠谱点

新的还是太贵,这个级别的起码500多了吧,我主板也就399而已,想想还是有点贵。其实老电源也没那么差,我现在用的长城350W的拆机电源带1600+1066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种挖矿的,通常工作环境都比较恶劣,高温电容容易坏,所以很多人买回来也要把电容换掉,另外其他元件寿命也是个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和电源没关系吧,机械硬盘的功耗又不大

网友:
用矿龙最好是吧主电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和电源没关系吧,机械硬盘的功耗又不大

对的,500W足够带我这个配置了,主要原因还是我把机械硬盘插到SATA1口上了,

网友C:
矿龙用了四年多,今年看见个划算的华硕,换了下来,可惜不是模组线的,还是全模组省地方,现在的闷罐塞的满满当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龙用了四年多,今年看见个划算的华硕,换了下来,可惜不是模组线的,还是全模组省地方,现在的闷罐塞的满 ...

我这个150的正在派件,感觉是个矿渣……了,你这用四年值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150的正在派件,感觉是个矿渣……了,你这用四年值了啊,

这玩意下来都是矿渣,但电源跟显卡又不一样,电源还是比较耐操的,折腾吧

网友:
矿渣电源本身品质肯定不差,否则也不能胜任挖矿的严酷使用要求 …… 就是不知道这电源使用了多久?收到后重载使用看看……祝愿好运气

网友:
5500确实要弄个散热器,6650xt吃鸡的时候2k中高画质,cpu60%显卡满载,cpu75度,显卡8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