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MB80V331-8公斤波轮洗衣机撞桶----后续篇

楼主(2023-05-28):
    各位看官,上贴曾发布过朋友家美的8公斤波轮洗衣机时不时出现脱水撞桶----倒回洗涤故障,经过上次吊杆 抹油,重新打磨防撞开关,又仔细观察过离合器,又调整过波轮洗衣机摆放位置。。。几个原因,只是把撞桶症状减轻,如果放少量衣服洗涤,到脱水依旧会有撞桶,至程序重新倒回洗涤进度情况发生。。。衣服放多就不会出现。。。今天休息再去折腾一番。。

     排除所有可能会导致撞桶的原因,只剩下平衡圈没检查。于是熟练打开外盖(已经上门两次)把平衡环上面扣具拆卸,用手把平衡圈用力摇了几下,感觉水还不算太少,但衣服少脱水时内桶高速运转桶太轻还是会两边晃动的。所以我决定还是在平衡圈注水增加桶本身的配重量增加稳定性。
   准备牺牲一个50瓦的外热烙铁头,在平衡圈上烫一个洞,然后我用口盅勺水,不做不知道,连勺3-4盅水还是未加满。不知是否厂家有意或者无意不想多加点平衡液,还是平衡圈有漏水。我也没拆下来。反正先加它八成满,晃动听见水声比较小了。我就停手。然后用烙铁再把洞口烫回,手势不太顺最后再用705补上一层,晾了一两小时。。用风筒吹了15分钟加速吹干胶水。装好通电试机。。
    只扔了一件衣服进去,走完整个洗涤流程,整个过程除了第一次脱水还是有两声碰撞声音,不知是否水位太低(18-22L),但没倒回洗涤,一直至结束都很顺利,无再出现撞桶倒回洗涤了。那如果衣服多就更不会出现了。。这个故障总算是完满解决。。。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各路英雄指点。
      图片只是寥寥几张。。主要图片在上一个贴,发这贴只是为了更深入分析,波轮洗衣机撞桶的形形色色故障,说不定哪天大家能用上。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出这么多问题?老式的双筒波轮洗衣机一用多少年都不出问题的

网友B:
有可能漏液了,不然买来就会出现撞筒的现象。

网友:
漏液了漏液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修修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这么多问题?老式的双筒波轮洗衣机一用多少年都不出问题的

老式双桶洗衣机最容易水封漏水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这么多问题?老式的双筒波轮洗衣机一用多少年都不出问题的

是新机型的程序有点问题。
出现衣服倒一边不平衡就加水重新洗一遍变平衡再脱水。
以前20年前金羚是没这样的,10年前的小天鹅美的TCL才变成这种程序。以前的管你洗衣机跳舞也照样脱水

网友:
感觉美的的东西,除了风扇和空调,其他都不怎么行

楼主:
上家电维修论坛,发现美的。。小天鹅均出现很多新机就撞桶的事件,事实证明厂家偷工减料严重,吊杆,平衡圈均存在问题。。。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漏液了,不然买来就会出现撞筒的现象。

我想也可能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的也是该款洗衣服也是出现相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