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聚晖电子KOTI SRL0102触摸开关

楼主(2023-05-28):
前几天晚上开灯,发现开关坏了;算一下这个触摸开关连续工作了近10年了,当年一百大几买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拆开检修,发现是电源芯片LNK362DN短路,用同型号更换后修复。

背部图片

背部图片

右下角电源芯片LNK362DKJ击穿短路

右下角电源芯片LNK362DKJ击穿短路

散热片和温控开关

散热片和温控开关

可控硅等,还是蛮舍得用料的

可控硅等,还是蛮舍得用料的

控制板背面主控和无线接收模块

控制板背面主控和无线接收模块

主控是STM8单片机

主控是STM8单片机

控制板正面触摸片

控制板正面触摸片

全家福

全家福

开关面板

开关面板

修复成功

修复成功

网友A:
单火的,貌似不能完全关断,接LED容易微亮

网友B:
这个控制开关好复杂,还带远程

网友:
这个要比普通开关要寿命长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挺质疑这种开关的,感觉用不了多久就会坏,不如机械式的便宜好用。

网友:
比普通开关好

网友:
不错不错,恭喜修复,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挺质疑这种开关的,感觉用不了多久就会坏,不如机械式的便宜好用。 ...

这个开关用了近10年,除了停电就没有休息过,寿命还是蛮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火的,貌似不能完全关断,接LED容易微亮

至少这个开关还可以,两路接的都是LED灯,肉眼看不出微亮,那样的微亮应该和厂家的设计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开关好复杂,还带远程

在10年前在家用开关上还极少有远程控制,这个只是普通的遥控功能,遥控器也是用的STM8单片机,无线数据应该是私有协议,基于当时的设计,弄的挺复杂。

网友:
这触摸开关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