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瑞士小南瓜NAGRA的倒带机拆解展示

楼主(2023-05-28):
按年份应该是1970产的。 算是稀有物件
看线路板,用的还是金属封装的三极管。 也符合年代。

本来以为就是个倒带机,里面就一个马达,应该很简单。
但用起来发现做的挺复杂的,双马达,支持全自停。 另外会根据磁带的余量自动调节电机的转速和张力杆,
以达到磁带缠绕的松紧度均衡。

而且符合南瓜的易维护概念,拧松一个螺丝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样子。

张力反馈机构

电路板

小南瓜是美国政府用的。里面还贴了个金属牌子,哈哈。

用了金属膜电容,当时应该算高级品

最后上个视频:

网友:
做工真的很好啊

网友:
工艺品一样,看着就赏心悦目

网友:
线路板和元器件看着就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金属部件一般机加工都可以做出来,感觉就是复刻的

网友:
色环电阻感觉就是现代的。电容倒像以前的。金封三极管像以前的,但太新了,几十年了保存得这么好?!

网友:
线路板上编号有200915,应该是2009年第15个星期的,另外那个电源怎么也不像1970的

网友:
做工是真不错

网友:
你这个属于高级货,还有便宜的,结构很简单,对磁带有损坏。当年不知道怎么留下出这个说法,为了延长录像机的寿命,不用录像机去倒带,额外弄出了一个倒带机。

网友:
看做工挺精致的

网友:
做工真好啊,长见识了,而且保管的太好了,崭新的。

网友:
70年?想多了吧!看下那个电解上,应该有生产日期代码,至少是在这个日期之后~

网友:
还是国产大倭瓜好

网友:
看内部不像是1970年产的

网友:
别骗人了,不可能是1970年生产的

网友:
会不会是2009年生产的

网友: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两边一起卷看哪边赢。

网友:
做工挺精致!!!!

网友:
制作得像个艺术品

网友:
看到是挺好看,就是工艺看着不像有年头的

网友:
这个看上去真的很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