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了大半年的致钛盘有坏块,怪不得我有些文件复制到一半卡住

楼主(2023-05-29):
前几天换硬盘,将旧硬盘(致钛tiplus5000)的数据复制到新硬盘,复制过程中总有一些文件复制不了,我还以为是被运行中的程序占用了就没管,直到刚刚复制一个文件,发现到93%就卡住不动了,我就怀疑是不是有坏块了,拿DiskGenius一扫,还真是,扫了2%就有19个坏块了。

网友A:
致钛是长江的吧?质量那么差吗?常下载?

网友:
重新开卡一下就行,不难,7100是1602还是1202来着

网友:
固态硬盘的工作原理和机械硬盘不一样,扫坏道没意义的,就浪费硬盘的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致钛是长江的吧?质量那么差吗?常下载?

楼主拿扫机械硬盘坏道的软件用在固态硬盘上了

网友:
我看最新固件是ZTA10613,可以刷最新固件看下有没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用diskgenius测坏道一定不能在系统运行的时候测试,PE下测也可以

网友:
品质不行吗,,,穷一直用机械的路过,,,家里有固态也没装机器里用。,。

网友C:
想安全就用SATA硬盘,,  高速度高频率对颗粒的损伤很大。实际上读写超过两百兆每秒已经绰绰有余,再快的速度纯粹就是多余,

网友:
固态有机械的坏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拿扫机械硬盘坏道的软件用在固态硬盘上了

但是卡顿是事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安全就用SATA硬盘,,  高速度高频率对颗粒的损伤很大。实际上读写超过两百兆每秒已经绰绰有余,再快的速度 ...

如果当游戏盘或者绘图之类的素材盘的话速度还真的越快越好,影响加载速度啊

网友:
致钛和三星一样都有03、0e问题,就是闪存质量差

网友D:
固态硬盘还有专用的扫描坏块的软件吗?我一般也是PE下用这个DG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卡顿是事实啊

估计是缓存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硬盘还有专用的扫描坏块的软件吗?我一般也是PE下用这个DG扫的 ...

同问同问

网友E:
固态硬盘与机械盘的工作原理也不一样,你用DG扫是不准确的,只有跑圈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一直在用SATA的英特尔的盘,就怕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硬盘与机械盘的工作原理也不一样,你用DG扫是不准确的,只有跑圈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

虽然不准确,但还是能扫出有问题,正常固态盘用这个扫是全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