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0传动套件修补之经济方案

楼主(2023-05-29):
先说几句,其实早在前几天,从郑州骑回家就修补好了,一直没时间整理,这个周末正好下雨,两天都出不去,那就趁此机会整理一下帖子,分享给大家,朋友们可以自己动手更换配件,节省银子了。经常骑车的朋友都知道,车子越贵,其配件也越贵,就像我这个车子,大套得34千,中套得23千,小套得12千,加上老板的手工,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下边转入正题,看看咱是怎么省钱的,嘿嘿。
单车简介
首先了解一下单车,说说分类。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类,在这里咱就从使用功能上分一下,主要有公路车,山地车,旅行车等。
公路车:
公路车是最近几年各大车店老板吹捧的主要车型,就像过去流行喇叭裤衣服那样,现在流行这个车型,它的特点是,材质轻,车身窄,风阻和胎阻小,提速快,巡航速度高,但是,它挑路面,只能在平整的路面上发挥优势,另外由于没有减震,骑姿前倾,舒适度不太好。
山地车:
过去几年非常流行,当时老板们吹捧它为万能车,意思就是各种路面它都能顺利通过,因为它前叉带有减震系统,所以在一些泥泞崎岖的道路上有它的独特优势,因为带有减震、碟刹等配件,就要求其车架材质以结实为主,车身较重,所以提速和巡航速度都不如公路车。
旅行车:
介于上边两者之间,偏于山地车,车身比山地车稍轻,轮胎较细,骑姿不像山地车那样前倾厉害,长途骑行舒适度较高,美利达野狼系列就是典型代表。
好像有点跑偏了呀,往主题上靠,说一下单车的基本构成
单车的基本构成
单车基本上由以下3个部分构成
1、车架(包括其上边安装的一些固定不动的配件,把,座,瓦等)
2、轮子
3、传动套件(大套,中套,小套)
传动、齿轮和制动的部件的总和称为传动套件,通常包括牙盘、链条、塔轮、刹车器、变速杆、拨链器。也有人说包括轮毂
大套:牙盘,链条,前拨,后拨,指拨,飞轮(塔轮),油碟,花鼓。
中套:牙盘,链条,前拨,后拨,指拨,飞轮(塔轮)。
小套:前拨,后拨,指拨。
一般情况,链条和塔轮最容易磨损,牙盘次之,我们平时需要更换的就是中套里边的牙盘、链条和飞轮(也叫塔轮,因为变速的原因,飞轮上有多个盘片,由小到大排列着,形状像个宝塔,所以为了区别于普通自行车,一般叫它为塔轮)。所以,咱再对链条塔轮做个简介
链条:只从实用的角度,介绍一下品牌和速别。目前市面上主要存在的品牌有shimano(禧玛诺)和KMC(桂盟)YBN只做高档一点,市面少有,平时老板和骑友都推荐用KMC的,好像是说KMC的便宜些,但我在TB上看了看,普通档次的价钱都差不了多少,KMC分的档次多一些,有镂空,半镂空,还有镀钛的。高档的就是贵,全镂空的400多了,而我看重的是耐磨程度,从老板和骑友处得知,不管贵贱,耐磨程度都是半斤八两,贵点的重量轻、噪声小,好用些罢了。我这次买的就是一个普通档次的,凑51节满减活动,加上小红包,不到120拿下,经试用,没觉得跟原装的有什么区别。另外,链条从变速的角度可分为,8速、9速,一直到12速,用几速的链条是由塔轮的盘片多少决定的,塔轮有几个盘片,就用几速的链条,只跟塔轮的盘片多少有关,不用管前边牙盘有多少片,比如24速的山地车,前边3个牙盘,后边塔轮8个盘片,它就要用8速的链条,速别越低,链条、塔轮、牙盘越宽、越厚,一般情况速别不同不能互换,低速别两个邻近速别有时可以勉强搭配使用,比如用9速的牙盘搭配8速的链条。再说一下链条的更换周期,理论上说,链条磨损最厉害,几千公里就得换,不然会加重塔轮的磨损,但是,如果按理论上说的,那就是第二次换链条时再换塔轮,按5000公里换一次链条说,10000公里的时候再换链条时把塔轮一并更换,就是说10000公里时换三个配件,两条链子和一套塔轮,从实际上看,这样并不经济,日常中,如果保养的比较好,可以达到15000公里以上再把链条和塔轮一起换新。
我这个小G码表已经将近15000公里了,在使用小G之前用的是IGPST码表,也有不少公里数了,我这个算是保养得够好的了,用的干性链条油50元一瓶(125ML)
塔轮:分为卡式旋式
卡式的技术较新,市面上有较大的存有量,卡式分塔基和盘片两部分,而盘片还可以拆分(比如我的M8000,盘片共11片,最小的5片可以将单独分开,其余的6片,33相连分为两组)所以,卡式的维修更换很方便,而旋式塔轮是一体的,维修更换时需要整体全部换掉。我的是卡式的,平时习惯用最小的4个盘片,它们和链条磨损的最厉害,所以咱们只更换链条和4个小盘片就行了,所以才会有这篇中套修补之经济方案。
经济方案实际操作
终于靠到主题上了吧,下边是实际操作更换过程,看照片说话,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仔细看哟。

修补嘛,首先得有修补料对吧,m8000塔轮4个最小盘片到货了

亮相

亮相

有防伪,应该没啥问题,懒得查了

KMC11速链条到货

亮相

带快拆接头,估计这就是老板和广大骑友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赠送的截链器

赠送的手套,想得很周到,也是喜欢的原因之一吧

快拆钳子

各方面都想到了,能不喜欢它吗

这又是什么神秘东东?

原来是它

赠送一瓶60ML链子油,虽然我用干性油,但还是感谢老板赠送

瓶盖设计得不错

参数,说明

下边开始修补,可以看到最小的几片已经磨得很尖了,已经跳链了,必须更换了

拆卸轮子

轮子取下

抽出快拆杆

请出拆卸塔轮的专用工具,活口扳手是我的,另外的是借车店老板的

比划一下怎么卸塔轮

老板教的办法,让套在小轮上

就是这样的位置,但要立起来拆卸

双手占用无法拍摄自己的,用网上的图说明吧

塔轮盘片锁盖拧下了

塔轮锁紧盖

XT M8000 11速

最小4片取下,那个小的是垫片

整个塔轮11片盘片排列顺序,要记垫片位置

跟新的比较一下

装好看看,还是新的舒服

认面,别装反了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装好快拆杆,轮胎先放一边

看看功臣

下岗留影

上边是修补塔轮盘片,下边更换链条

请出赠送的截链器

对准链轴

“咔”的一声,链条截断了

取下老链条

本来是圆柱形,现在成了圆锥形了。现在看来主要是塔轮盘片磨损厉害,但是,还是得和链条一起换了,不然相互拖累

新链条说明书

终于找到中文,还是繁体的

快拆接头使用方法

新链条118节,原车是110节,把新链条截取下8节

该它们上场了

因为是新链条,没装轮胎,就不用那个挂钩了,直接用快拆钳操作

使命完成,休息待命

修补完毕

快拆接头

还是新的看着舒服,上边那几片大的,几乎没什么磨损,所以,可以只换4个盘片和一副链条

有朋友问了,经济方案花了多少银子呢,往下看

这个链条花了117.49元

4 片盘片,花了99元

两样一共花了117.49+99=216.49(元)

而那个老板最少要700~800元才能做下来。(借工具给我的是另外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不错,这个方案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感谢这位老板!)

方案完成,欢迎模仿,欢迎打分,谢谢关注!

网友:
学习了,好文章,感谢

网友:
同是骑行爱好者。

网友:
这链条比工业用的滚子链贵多了

网友:
感觉这钱都可以买辆轻便单车了

网友:
自己动手,节约不少

网友:
骑行爱好者,点个赞。锻炼了身体,又观赏了风景

网友:
国产还需努力

网友:
这是台狠高档的骑行车。专卖爱好者。

网友:
讲解的到位,不会的看了就可以自己换了,不过我会换这个,也买了工具。

网友:
老哥有个好腿。几个常用飞轮都可以当飞刀用了。
关于山地车,车身零部件讲解的很到位

网友:
人是越来越懒,很久没有自己动手做大的维修保养了

网友:
厉害,能把飞轮齿用到这么尖,链条都偏磨了,起步的咯噔声没少听吧

网友:
这一套操作下来,感觉够买个车了

网友:
楼主一年得骑不少里程吧

网友:
链条用魔术扣确实方便很多,我踩断过两三次链条,但都不是魔术扣那儿断开的。

网友:
我的松下山猫放家里吃土了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