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顶led灯坏了这么贵,所有房间弄下来小万把块了

楼主(2023-05-29):
前些年装修房子时在美吉特买的灯,是真贵,一个好几百,所有房间弄下来小万把块了,客厅,餐厅,阳台,卧室走廊,房间进门灯,楼梯口。。。

网友:
灯条便宜了 都懒得修了

网友A:
坏了就直接把灯条换了就是啦,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主要是外壳模具钱吧

网友:
这造型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就直接把灯条换了就是啦,花不了几个钱!

之前准备换灯珠的,看着坏的太多,还是灯条省事

网友:
前年在“数码值得买”处买了8条17.8元的三级变光光条后,到现在都没用完。

网友:
这么贵的灯,都不给用好点的灯珠?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自己换灯珠,灯珠100个几块钱包邮,再买个PTC加热板,锡膏就能搞定。不过使用时间长的灯条还是整体换,老化的灯珠会接二连三的坏。

网友:
先前买的便宜灯珠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买的只是外壳,外形贵而已,同牌子同功率,外形不同差价非常大

网友:
改限流电阻把亮度弄低点寿命长,led灯暴力产品,造型贵灯条便宜,都是超电流使用的,计划性报废

网友:
主要是装饰花钱

网友:
几百上千万房子都买了,不差这点

网友:
用镊子短路灯珠试试,坏一两个灯珠短接了,还能用用

网友:
小万把块?才这么点?一个12W调色灯就要300多,300平全屋装起来一般都是上十万的灯光,这还是用了小米天猫这种云平台的主机,要是用了私有主机的话还得加一倍。
报价都是把我直接劝退,即便是普通不调色调光的筒灯质量过得去的也要50多一个,百来平米少说也要用个40来个吧,还有各种灯带主灯,一个主灯没个三五千你也好意思挂客厅?小一万只是基础。

当然简装用来出租是能省就省,怎么便宜怎么来!

网友:
什么牌子的灯条质量好?之前买了两家,质量都一般,也就一年的寿命。隔三差五换灯条还是嫌麻烦。

网友:
灯具就是贵 尤其是那种个大的

网友:
自己买配件换,都叫贵????????????

请人修才叫贵,主要是人工成本是大头,零件值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