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明输出5V2A的充电器实际电流非常小呢?

楼主(2023-05-29):
捡别人的灭蚊灯,就是9块9包邮的那种吸入式灯,六个蓝光LED+小风扇+130小电机。由于使用时噪音很大,拆下来手工转电机都能听到异响,决定换个电机,之前就买过多个130电机,正好可以使用。

电机换好后,开机,灯会亮,风扇不转,反复折腾后确定是电流太小导致的,电源是OPPO充电器+USB线。用台式万用表测试,原来的电机转动时只有50-60毫安。我买的电机转动时电流是600毫安。
在最简单改造的前提下,将灯的限流电阻增大,风扇的限流电阻改小,终于灯会亮(有点暗),风扇也会转,运行无噪音,但几天了没逮到一只蚊子。
现在的问题是,我看到电源输出显示是5V2A或9V2A,5V是对的,但电流显然很小。不知为何?有有何办法?

网友A:
充电器输出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你的灭蚊灯能用多少电流。充电器就给多少。5V/2A只是说明,充电器提供5V的电压,最大输出电流2A。。

网友:
用电器(负载)决定的工作电流,前提是电源和输出线没有限制电流,电源的5V电压是否稳定,输出线是否电阻过大。
但几天了没逮到一只蚊子。
灯光不吸引蚊子,二氧化碳和气味才吸引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输出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你的灭蚊灯能用多少电流。充电器就给多少。5V/2A只是说明,充电器提供5 ...

你说的这个我理解,输出电流是由负载决定,可是我换了新电机,但电机不会动呀,电机只需要几百毫安而已。
另外我想请教下,手机充电时一般电流多大?

网友: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运行电流600mA,启动电流少说也得5A以上,2A的充电头直接就保护了

网友:
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为运转电流5~7倍,显然电源电流不够

网友:
在电机那里并个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