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的二维码ADB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23-05-29):
如题  不是那种带六位数随机码的,而是二维码

刷了几个版本了  还是二维码 看来这个跟底层bootload或者什么文件有关,

线刷打两个对钩都无法实现。

网上有方法是使用fiddler,然后原理是劫持机顶盒的apk下载需求,再将自己的apk返回给机顶盒,

看着有点麻烦,有大神有其他办法么?

机顶盒是山东电信 中兴b860av2.1-t  无wifi 无蓝牙 s905L3b

网友:
请高手回答

网友A:
直接线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线刷不行吗?

换着刷了几个版本  adb那里都是二维码

网友B:
S905系列很好刷的,本盒子工具和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lxNhHHyze4uF3pDgBdqYQ 提取码: eesx

网友C:
网上早有方法,装这个apk就行了

https://wwb.lanzoul.com/iplKO05mx2sb
密码:3bpz

网友D:
还是坛子里高手多,啥都难不住。

网友E:
现在的总搞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905系列很好刷的,本盒子工具和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lxNhHHyze4uF3pDgBdqYQ 提取码: e ...

刷机是成功了  因为手上自己做了短接器  但是adb一直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905系列很好刷的,本盒子工具和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lxNhHHyze4uF3pDgBdqYQ 提取码: e ...

已转存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早有方法,装这个apk就行了

https://wwb.lanzoul.com/iplKO05mx2sb

膜拜   跪谢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坛子里高手多,啥都难不住。

从软件到硬件  都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总搞点难度

中兴 瞎搞,就这种玩意原来是随机码 现在还得搞个二维码 真是恶心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机是成功了  因为手上自己做了短接器  但是adb一直打不开。

我也玩过了s905,总结一下:
1. 刷机不用短接,改一个hdmi接头就行,都不用拆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572-1-1.html
2. 我有个2g内存版本,刷了armbian,当linux服务器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310-1-1.html
3. adb用处不太大,一般刷了机都能装apk

网友F:
折腾过中兴B860A V1.1版本的,只要用U盘降级旧版本固件就不是二维码了,我怀疑你刷的固件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早有方法,装这个apk就行了

https://wwb.lanzoul.com/iplKO05mx2sb

试过了 没法安装  安装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腾过中兴B860A V1.1版本的,只要用U盘降级旧版本固件就不是二维码了,我怀疑你刷的固件还是有问题 ...

网上都是破解运。。营。。商的固件 没有找到降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玩过了s905,总结一下:
1. 刷机不用短接,改一个hdmi接头就行,都不用拆机   https://www.mydigit.cn ...

感谢探讨:短接器自己做了,手上s905l3a  ab的盒子有3-4个 还有海思的两个,这个是刚到手的,刷了固件后mac都变了 准备adb开了后 改回原来mac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没法安装  安装失败

奇怪,我的成功,你可以换个系统刷,再装上试试。
mac地址其实无所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