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HP SSD EX900 M.2开卡读写速度慢

楼主(2023-05-29):
手头一个HP SSD EX900 M.2 500G,PC不认盘,短接ROM可识别1024M,按论坛方法用硬盘盒开卡成功后能识别,但是读写速度很慢,只有20多M,请求大佬解惑,是否是开卡哪里设置不对呢?纯小白一枚

网友:
是不是转接板接到usb2.0口上面了?插主板nvme上面试试

网友A:
为什么我和你 一样用的2263XT , 界面怎么不一样呢! 还开不了卡

网友:
把下面的ASMP SUPP右边的框选成L1, ASMP SUPP下面的那三个也勾上,disk size选回50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和你 一样用的2263XT , 界面怎么不一样呢! 还开不了卡

找和自己颗粒制程对应的开卡软件,各版本之间的界面会有一定不同,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