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米家风扇JLLDS01DM

楼主(2023-05-29):
这款电机方案和传统摇头扇一样,只是外观和控制小米化,价格就高了不少,效率还很低,这么大个头电机,估计几十瓦输入功率,有效输出功率才5瓦。
看现在新款小米风扇都用变频直流电机,效率和调速线性都比这好很多。
本来只是打开擦洗扇叶,但网罩螺丝忘记上,使用时摇头掉罩子卡扇叶,电机不转了,就变成彻底拆开修了。
电路板正,有刷防水漆,接插件和支架精度也挺高
电机铭牌挺有用,不仅诚实地标注了铝线电机,生产日期2006,电机库存十五年不太可能,估计2020年6月的可能性更大些。
按照电机电路图测了内阻,温度保险丝这条无限大,应该是堵转烧掉了,网上搜电机型号没有卖的,搜风扇型号电机卖60多。不如自己拆电机修。
剪断扎带。拆开棉线的绳结。把温度保险丝剪掉。剥出铝线拧在一起,套上热缩管。再把棉线绑回去。
之前看林可儿修电机的视频,现在派上用场了,装回去测试OK,又可以欢乐地吹风了。

网友:
普通交流电机而已

网友:
小米的东西,大多数都要收智商税的。

网友:
这个好,直接给标明了铝线,省的你去怀疑是铜线

网友A:
铜包铝线应该可以锡焊吧。

网友:
从电机的钢片来说,这电机还是很正规的.........铝线是现社会避免不了的了

网友:
铝线几乎成了家电的普遍现象

网友B:
用功率计测过,这种电机35w左右。不知道5w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功率计测过,这种电机35w左右。不知道5w怎么实现的。

估计35w只有5w给到转轴有效输出动能,其他都给了无功功率(磁损、发热)

网友:
现在铜资源紧缺,铝线只要余量够,一样没问题。

网友:
真实标注材质,挺好

网友:
前两天买了一个小米直流变频的,吹出的风是比鸿运扇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包铝线应该可以锡焊吧。

必须用专用焊锡丝,普通焊锡丝无法焊接

网友:
它这个五瓦是怎么出来的啊,这样的电机都是二三十瓦呢感觉

网友:
直接表明不错

网友:
小米的除移动电源还行,其它质量都一般。。

网友:
线路板跟电机在一起,散热就是个问题了,虽然一体化了成本减低,工艺简单了,但高温会加速电子元器件老化,这样大概3-5年后又可以换新了。

网友:
人家标的就是铝线电机,这个好,不用你猜了

网友:
有人耍阴谋,有人耍阳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