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关于楼道停车场连续使用灯具的感想

楼主(2023-05-29):
    来了新公司是一个写字楼,准确来说是一个公寓,每层楼南北共12户,31层一共有四栋楼,这个属于公寓类型的但是又很多小公司开在这里,楼道因为做了石膏顶隔断,所以很低,原装的筒灯多年下来早已经老化了,有的频闪厉害,有的直接不亮,我不知道这些楼道公共区域的地方灯的开关在哪里,有的在楼道里能自行控制,有的直接是常亮开关好像没用,亦或者是在屋内么比如谁租用这个房子谁门口的灯光就能点亮,由各家自行控制的。因为筒灯很多也都坏了,物业二次维修更换的为了省事儿直接换了一个E27灯口,然后拧上了球泡灯,球泡灯常年亮着也没管过,至少我来了这里几个月发现一些位置的灯常亮,然后这些灯附近的租客或者住户好像很少,或者没人住。这就是很好的测试灯泡寿命的地方了,可以自己安装上面灯泡测试一下灯泡的耐久性,因为这个灯泡是7*24小时从不关闭的,连续点亮更能测试出来一个灯泡的耐久性如何。

    我就经过仔细观察和比对发现了25层东侧有一个led球泡没见熄灭过也就是一直开着,我昨天晚上带了一个9瓦的球泡灯过去给换上了并且在球泡灯上面标注了日期,装上之后发现太过明亮格格不入和周边的小瓦数灯泡,明显觉得亮度特别高,因为是全周光的灯泡,顶棚上面也明显很亮的一片。然后我又给拔掉了,因为担心瓦数太高被物业看到或者被哪个住户看到觉得太好了自己拿回家使用这样我的实验计划就泡汤了。取下来原来的灯我发现塑料灯罩都脱落了,灯体是那种很普通的塑料材质的,都酥了,一堆粉末下来了, 里面还有铝合金灯杯的,这个灯现在因为没有了灯罩看起来真的很刺眼,还在亮着没有一点问题。我来看了一下灯是2014年生产的,到今天已经9年左右了,就是不一定是刚刚生产出来就被安装上去了,有可能库存了几年都有可能,但是看这个样子应该是时间不短了,我拆下来的时候仔细看了一下,里面的粘贴灯罩的胶水都像墙皮一样脱落了,怪不得灯罩会容易掉落。LED芯片的白色塑料外框就是LED灯珠的四边的小框框都酥了裂了,黄色的封装部分还在但是里面也能看到开裂了,就是能看出来这些LED 灯珠经历了长时间的不停的点亮很明显的能感觉出来和正常的灯珠不一样了。这样来计算的话咱们就暂定用了3年时间日夜不停地开着365*24*3也有26000小时了,这是保守计算应该是,如果正常来看可有三四万小时了,而且这个LED灯泡是很一般很一般的那种,共模生产的,里面只是带了个铝合金散热杯的就能用这么久,如果是现代生产的,比较厚重的压铸铝或者全铝合金的灯体的话,这么久时间点下来是不是更是没什么问题呢? 呢

    也不用自己的灯泡测试了,我给那个灯泡重新标记了日期,已经这样的状态了我看一下还能够亮多久不出问题,也可以说是参考寿命测试了吧。地下停车场的灯泡也是小功率的3瓦的球泡,看样子也是点亮了很多年了没出问题,都结了好多蜘蛛网了也都亮着,只是明显感觉有光衰了。地下停车场明显光衰的特别多,有的只有微亮了但我确认是打开着的。有的只有一两颗灯珠在亮了,有的全军覆没只有微亮,但是由于地下车库的灯泡位置太高了,我不能接触到这个高度,所以没办法更换。真想有一个小房子,里面独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可以在里面放多个E27灯口常年点亮灯泡,测试真实的寿命。 看来球泡灯标出15000 或者25000的寿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达到的呀。

    最近比较痴迷松下的日本本土小球泡,因为他做工实在不错,外壳全都是铝合金的,灯罩是玻璃的异常牢固,这也就能想通为啥外壳用纯铝合金的一个是散热确实给力不闷烧,松下小球泡用的灯珠是首尔半导体的6V灯珠,标称寿命40000小时,这么算下来用20年也有可能了呀。家庭台灯使用用的再多估计也不出问题。     2023/05/29

网友A:
不知道他们厂家这些几万个小时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肯定不是一直亮着测试出来的

网友:
测试出来的?

网友:
数据不错,能不能用这么久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他们厂家这些几万个小时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肯定不是一直亮着测试出来的 ...

加速老化测试出来的都是。温度升高然后测试用了多久。 不是一直点亮测试出来的。

网友:
灯泡寿命估计根据光度估算,电路的寿命连一半灯珠寿命都没有。。。

网友:
寿命40000小时

网友:
不错的想法,地下室可以当成灯泡寿命测试场了

网友:
控制好温床,寿命会很长

网友:
物业常亮做法是没错,只要都是点灯泡,其实啥事没有。2Wled灯一年就10块电费。。。
实测只要是敞开的灯具,铝基板,2WLED,连续点两年问题不大的。。。但会变暗

就怕别的耗电。。。

物业有的都把楼道断路器换成4 安培的。。。全点亮电流刚好不会跳。。。或者用那种宿舍的限电器

网友:
可是松下的LED不便宜吧

网友B:
用加速老化试验的方法测试啊,一两个月就能推测出来其使用寿命了

网友:
你知道中年男人沉迷些什么玩意儿吗?
入门级:汽车,电脑,跑步,手机
进阶级:钓鱼,摩托,露营,健身,游戏主机,单反,猫狗,国际局势,核武器,三体
高手级:咖啡,红酒,茶具,音响,草缸,智能家电,面膜,机械键盘,智能马桶,洗烘一体机,花洒,欧美制度演变,火箭,宗族史,油画,国画[作揖]
老鸟级:雪茄,区块链,网线,路由器,打印机,书架,床垫,打火机,烤箱,手办,航模,爬宠,珊瑚缸,舰艇,战机,历代官职及爵位,瓷器,家具[赞]
骨灰级:投影、NAS、高清、无损、机顶盒,充电头,卫生纸,炒锅,刀具,拖把,食用油,酱油,叙利亚,伊朗革命卫队,手雷,皮卡,木工,车工,锻工,各种工具[祈祷]
神级:遛鸟,玩蛐蛐,下棋,打太极
超神级: 晒太阳[石化]

网友:
这个兴趣很厉害,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加速老化试验的方法测试啊,一两个月就能推测出来其使用寿命了

就怕老化测试的算法不准确,算出来偏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老化测试的算法不准确,算出来偏长的时间

都是根据JEDEC和IEEE标准做的,只保证总体正态分布在XXXXXX小时附近,超过XXXX小时的有99.X%

网友:
设备寿命的一个衡量参数:平均无故障时间,即MTBF。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参数的测试/估算方法。

网友:
LED光衰比荧光灯严重,还怕热,所以大功率LED有时候比荧光灯高压汞灯还没性价比

网友(2023-07-02):
降低led电流基本都能长寿命,发热是led杀手

网友:
常亮就得选根本不怕高温的,金卤灯或荧光灯,连续工作下是led没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