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友提醒,撸了角磨机转万用宝套件,试用OK,开孔、窄位打磨应该方便了!

楼主(2023-05-29):
上次艰难在书柜上挖了孔,好友们建议用万用宝或者角磨机转万用宝套件
手持大虾角磨机,那就撸角磨机转万用宝套件

10几块钱包邮,除开红包,好评还返了2个大洋,只花了10个大洋

选的最低配的

带俩锯片和打磨头,送两片砂纸

重点是这个转换头

没见过其他的,这个看着倒也不算太单薄

先学习一下安装方法

挺简单

摸出偶的大虾,拧上偏心滑轮

装上支架和摇板

从侧面看的样子

摇板和滑轮没对正

大概只接触一半的样子

装上锯片的样子

用边上的包装箱试了一下,开孔挺板正

当然在板材上开孔肯定要费力些,但确实可以一气呵成,不用换各种钻头来修边
摇板和滑轮没对正的问题,后来发现应该是安装的原因,把所有螺丝拧紧后,就基本对正了

角磨机还是用了以前做那个SCR调压器,全功率偶感觉心慌

网友A:
这个不错,改天买了试试。

网友:
全功率应该震得慌

网友B:
偏心轮,这个靠抖?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旋转变成往复运动,挺好

网友:
切石膏板非常轻松,切木头就难受了,万用保就是个坑,除了小部分几角旮旯偶尔能用一下,其他地方都是不实用的。
我花了300买了个只用了一次,吃灰三年,所以不建议买这破玩意!

网友:
还有这种附件,确实增加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心轮,这个靠抖?

对,就是靠哆嗦,来回的哆嗦,高频的哆嗦,用哆嗦的力量来干活

网友:
这不得把手哆嗦麻了

网友:
万用宝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改天买了试试。

偶后来切过颗粒板,效率也比较高,方便也安全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还行就是手容易麻,声音也大。

网友:
开纸板的吧

网友:
还有这种套件,小的地方用用还行。。

网友:
看着不错   一物多用了

网友:
专业的事情还是用专业的工具可靠!

网友:
原来是用了偏心轮的原理,与其说是剧出来,不如说是晃出来的。这轴承的位置磨损估计比较大,不知道耐用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