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XT主控跑不了rdt

楼主(2023-05-29):
       最近看了蛮多教程及视频,感觉有点数了就拿手头上的几块固态来学着修复,很显然还是小白级别,但是对着大神的教学抄作业也还是有点收获。
期间搞了两块2258XT主控的,一块2246XT主控的,磕磕碰碰也算是开出来了,感觉就是不断的换固件来试,神奇的是我手上的都是台电的牌子,不同容量的几个用的全都是英特尔的颗粒。
现在剩下最后一块台电128G,2246XT主控,实在是找不着头绪了,测试了几十个固件都是同样的问题,甚至我都专门搞了个XP系统的电脑来做,依旧无法解决。
下图这个固态目前是这样的情况:
       1.原故障是朋友说经常动不动就卡住,硬盘等狂读,但是等了几分钟后,能缓过来,后续又能继续用,这种故障持续了很久,按照经验估计是固态大概率是有坏块了。现在换了一个给朋友用,而且还是把系统照搬过去的,目前已经没反馈有以前那种问题,这个固态就拿来试试看量产能不能解决问题。
       2.因为之前开了几个,以为都挺简单,没想到这个栽了。找的固件很多都能用,问题就是不论怎么调试软件参数,成功后提示固件刷写成功,绿色的pass后面还带着-rdt字样,但是拔电后插到5V就是不跑rdt,没反应,红灯不闪,主板不烫,电压表电流表看也就是0.0几伏到0.1v转来转去,这样应该就是没在跑。后来心毛不跑rdt了,直接按照原来的坏块数据刷固件,也同样成功了,可惜测试依旧不通过,显示有坏块。
       现在没招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跑不起来rdt,是不是固件系统都找错了,还是重要的参数没有设置对,想请大神指点下迷津,感谢!
主控和芯片参数

芯片参数

开卡软件设置

网友A:
RDT的SET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的SET发上来看看?

我用过的固件,ECC那里最高只有24,其他都一样,里面的参数换了各种姿势都无法跑起来,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2024-03-12):
可以断开数据线看看

网友:
直接插手机充电器上试试。

网友:
这么神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