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给推荐个质量可靠的车载打气泵

楼主(2023-05-29):
大家用的车载打气泵质量可靠的给推荐一个

网友A:
大有有一款,很可靠,就是贵

网友:
买个二手进口的真空泵自己改造下

网友:
看好拆机的新能源电动真空泵,卡韦德HDZKB-V2、V3、V5

网友:
家用车买个小米的充气宝就挺好用的,很方便

网友:
天铭T-MAX 72L流量款,SUV和越野车入门首选,家用小汽车气泵里,算高端的了,分别是金属40缸和60缸,72L的不到500元,家用够了,160L进阶款,要7、8百元

网友:
真心推荐一个牌子,某东某宝都有,风劲霸

网友:
优利特,用了几年还可以了,100多的

网友:
爆款是米家充气宝。4轮2轮都能用,好带便携。

网友:
我现在也用的是小米充气宝。

网友:
一般的车都有胎压预警了,遇到爆胎,什么打气泵都没用,直接换备胎。遇到钉子,一般的打气泵都可以满足补补气扛到修车店。综合选择我推荐用小米类型的那种锂电打气泵,可以家用,也可以放车备用,不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有有一款,很可靠,就是贵

我有一个家用很合适,主要是家里有大有20V电池。单买一个充气机头165感觉合适。没有电池也可以点烟器口取电。

网友:
小黄鱼上搜奇瑞气泵,质量好,而且便宜,原车的东西不比*有实惠吗?

网友:
优利特还可以

网友:
我也有小米充气宝,不过有锂电池适合放车上吗,我平时都放家里,只有长途才放车上

网友:
在用大有的一款,可以点烟器供电或者插20V电池包。
平时拆了电池放在车里,打气时候插点烟器。

网友B:
我以前买的一个50来块,能用,以前每个月都要加一次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的一个50来块,能用,以前每个月都要加一次气

补气这么勤   轮胎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的一个50来块,能用,以前每个月都要加一次气

每个月都要加一次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