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啦,哥们儿不行啦,不会补车胎啦,总补总漏呢

楼主(2023-05-29):
我艹,哥们儿不行啦,从上五年级就自己骑自行车,从四年级就会自己补车胎

这次真的把哥们儿难住了
上次也是这个情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0358-1-3.html
这次(具体应该说是四次了)
小电驴真空胎,与上次自行车的用的同一种胶,只不过这次(这四次)用的是补胎片
说说啥情况啊
第一次,扎了,找修车的,修车的说用胶条,我自己回来补的,用但补完了发现还是漏气,但漏气感觉比原来要小了,就想着凑合着骑
过没几天又扎了个钉子,拆了再补,同时把这个扎了的后胎和前胎换了位置,这次补的是新扎的,之前那个没处理,但发现补丁处有起层现象,也没在意,还是凑合着骑,这是前两天也就是周六的事情
昨天,周日,我家那位说前胎气不足了,我说还是凑合着骑,家里有气筒,骑时候打打气就好了
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发现前胎完全没气了已经,不起表了
打气然后送孩子上学,回来越想越不是事儿,拆了再补
发现漏气的就是上两次补的地方
这次用的工具分别是以下 :
1. 胶水, 上面反正不是英文,具体什么文不知道,但应该是中国制造,因为上面有个China。
上面的2和3是我自己用笔写的,和胶水无关

2. 这是补胎片,能被内胎,也曾经用它补过真空胎,那次是补成功了的

3. 这是打磨工具

4. 补完了用这个压实,同时又用大个的扳手尾巴砸了砸

补胎过程就是先打磨,把原有的补丁清理干净,然后上胶,等干了再上一遍,再等干了把补丁贴上去,但感觉不是很粘,
记得当初补的时候都是把补丁往涂了胶的地方一碰就很难再完好的往下揭了,这次感觉比较轻松就能揭下来。
不知道是手法不对,还是胶不对,还是补丁不对,还是这个真空胎就不能用这个方法补

真把哥们儿搞不会了。哪位帮看看分析分析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啊,不然只能出去花钱补或者换新胎了。但这个小车是准备要换的了,不想再投资了呢

我现在的想法是要不要换胶水再试试

网友:
胶水有问题

网友A:
轮胎打磨成毛面,然后抹上胶,稍微晾干一会,补丁胶皮撕掉膜直接按上压实。我都是这样补,从来不抹2次胶,没返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打磨成毛面,然后抹上胶,稍微晾干一会,补丁胶皮撕掉膜直接按上压实。我都是这样补,从来不抹2次胶, ...

谁说不是呢,之前都是上一遍胶,这不最后都是上一遍不行才上的两遍,没想到还是补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说不是呢,之前都是上一遍胶,这不最后都是上一遍不行才上的两遍,没想到还是补不上 ...

那就可能是胶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是胶有问题了。

我现在的想法是换个胶水再试试

网友:
我都没有打磨的  涂胶直接按上去然后装轮子打点气让它自己干了 再打足气

网友B:
补之前烧柱香没有?

网友:
真空胎用胶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之前烧柱香没有?

没烧香,但是洗手了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不喜欢胶条

网友:
纯讨论啊,我觉得这个胶不是补真空胎的,应该是补自行车胎的

网友:
真空胎用这还要拆胎,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不喜欢胶条

胶水要用专用的硫化的

网友:
从来不抹2次胶, 是不是胶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烧香,但是洗手了

事后洗的吧 我一猜就是

网友:
感觉是胶的问题,胶抹厚了还是稠了

网友:
胶水问题最大,补胎片问题其次
-
怎么解决我也不懂

网友:
现在维修店都是胶条,5块钱,大家都省时省事!

网友:
是不是过期的胶水?这是一定要搞清楚滴。记得很久以前,用那种【桂林山水】牌补自行车轮胎,胶水干以后将补片黏上去,根本就无法直接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