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一款创见2258H主控板的Toggle跳线

楼主(2023-05-29):
淘了一块创见2258H主控的SATA板子,3颗美光B0KB,想拆了换东芝BiCS3,但不知道Toggle跳线的位置,请了解的大佬指点。

或者,求一份2258H的原理图,自己试着找一下。
谢谢!

网友:
自己找一下R23或者P23

网友:
围观中,顺便赚家元

网友:
确认是BICS3,可以不掉速,比B0KB好多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板子,不知道土狗 。
能拆焊主控的话,拆主控测吧,量主控H5

网友A:
所有创见2258h的板子,土狗都是p23或者RT

网友B:
创见58h丝印  rt  无论是sata  m.2  msata   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见58h丝印  rt  无论是sata  m.2  msata   都是

多谢大佬,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见58h丝印  rt  无论是sata  m.2  msata   都是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创见2258h的板子,土狗都是p23或者RT

非常感谢!!!

网友C(2023-11-27):
这板子有CE跳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有CE跳线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见58h丝印  rt  无论是sata  m.2  msata   都是

这板有ce跳线吗

楼主(2024-07-30):
没有CE跳线。

网友D(2024-09-28):
这个4贴的话 免ce跳线吗?

楼主(2024-10-28):
引用 网友D:
这个4贴的话 免ce跳线吗?

是的,免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