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故障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29):
昨天,朋友家的联通宽带出现一个奇怪故障,看电视正常,不能上网,路由器接入光猫无法获得IP地址,电脑直接光猫也显示没有网络,这是光猫坏了还是联通机房出问题了,第一次见这种故障,没办法,只能报故障了,估计,今天会来维修

网友:
应该是宽带故障,电视和上网是两个通道

网友:
电视跟上网有可能是2个通道分开的

网友:
打客服就对了。。。。

网友:
分开的,只能10010了

网友A:
可能宽带那里的问题,电视走其他网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宽带那里的问题,电视走其他网段的。

应该是,昨天天就没联系了,估计是已经修好了

网友(2024-03-01):
我电信的宽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iptv正常,但连接光猫的其它设备无法上网,开始以为是故障,后来发现只要机顶盒比光猫先启动,就会造成这种现象。我这边上网都是光猫内置拨号,iptv是桥接,如果机顶盒先开,因为启动比光猫快,等光猫注册完成后就机顶盒先于光猫拨号连接了,这时光猫拨号就无法获得IP,原因可能是线路不支持多拨,先等光猫启动完成获得IP再开机顶盒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