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的等电位和配电箱地线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3-05-29):
是一个东西吗?  如果是一个东西就没有必要设置等电位了吧?  如果不是一个概念,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
你可以把它们全部连起来,主要怕电势差电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它们全部连起来,主要怕电势差电人

电势差有多少伏?

网友:
等电位是连接在建筑内钢筋上的,地线也是连接在钢筋上的,其实等电位一般家庭装修都废弃了,因为象龙头这些物件并没有连接电线的地方,但是电热水器是很有必要接上的。

网友:
哪是要在下面做个铁网接真正的地线。

网友:
这个等电位主要作用是卫生间静电安全,尤其是宾馆是电气安全验收项目之一。家庭装修很多都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势差有多少伏?

摩擦起电,静电数KV都有

网友:
等电位是防雷的 严格讲金属件都要接

网友:
卫生间的等电位和入户配电箱地线最大的差别是卫生间的等电位是就地接地(框架的钢筋),是直接接地,一般来说只要按照要求做好了,再出问题的几率不大。而入户配电箱地线是通过导线接到单元总配电箱,存在损坏的可能,同时可能存在电势差。

网友:
卫生间的等电位的关键是把所有卫生间的金属件都可靠连接到这个等电位点上,这样才能消除各个地方的的电压差,如果不连,那有没有这个等电位都一样。

网友C:
虽说都是接地,但这两个有很大区别,市电地线是电力部门使用的接地,一般是在建筑物底部设置的接地体,

等电位端子是就近接在建筑物钢筋架构上的接地端子,这个端子设在卫生间,一般卫生间都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相当于金属笼子,当卫生间使用电器产生漏电时,这个接地端子会就近导入钢筋再通过钢筋导入大地,因为其结构是个小笼子,就没有高电势差,所以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一个是通过黄绿地线集中接入到一楼在接入大地,长导线电阻和端子电阻会产生电势差,再加上卫生间内洗澡,人体湿润后电阻大降,如果漏电,容易对人体造成危害,

等电位端子非常重要,关键时是救命的,所以,装修时一定要把所有出水口金属接在等电位端子上,别偷懒,网上有专门的带接线端子的水暖器材

网友:
等电位是将所有金属接在一起成法拉第笼,即使漏电也从金属先走了电不到人。即使等电位不接地也有保护作用。
地线是接地保护。等电位实际上也是接地的。

网友D(2023-10-23):
引用 网友C:
虽说都是接地,但这两个有很大区别,市电地线是电力部门使用的接地,一般是在建筑物底部设置的接地体,

等电位 ...

如何检测等电位有没有失效?测量地线跟等电位线之间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检测等电位有没有失效?测量地线跟等电位线之间的电阻可以吗?

等电位端子房屋验收时都是测试过的,再一个也简单,就是连接房屋墙壁内钢筋上的,一般都没问题,不放心可以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下,简单的可以接个大功率白炽灯泡,如果亮度很亮就没问题,别接时间长了,不然供电局会检测到你偷电的

网友E:
如何检测等电位有没有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检测等电位有没有失效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2024-04-29):
卫生间等电位是局部等电位,如果卫生间有插座,要和地线联结,没有的话不能从外部引进地线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