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公司供应给企业厂房的投光灯 一起来看看

楼主(2023-05-29):
   我们本地的企业使用的厂房照明灯具大多是都是天棚灯,也叫工矿灯,然后再柱子上钉的都是投光灯,投光灯是一个平板,各家制造的样子都有,有的是散热铝合金鳍片类型的,有的是一体的也叫压铸铝类型的,欧普的都是压铸铝类别的,感觉拿在手里也很重质感很好,这次拍摄的是150瓦功率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压铸铝散热器后面虽然也有凸起,但是没有散热鳍片的那么好散热没有那么好,这个价格真的不低,销售终端价格报到了接近300元。玻璃是磨砂类型的,这个东西感觉没有那么值钱啊。

   可能是逛论坛习惯了,买任何东西都习惯捡漏捡便宜,但是这玩意买到家里实在是没有用处,都是工厂企业才能用到的东西。办公室放了几十个也一直存着。不知道何时才能销售出去。这种灯长期点亮不知道散热咋样,总觉得太过轻薄了不知道能否扛得住多年的使用,这个灯是有防水等级的IP66也算不错了,但是一般都不会让进水都是厂房内使用的,就看长期使用下来真正的寿命如何了。

   这个投光灯之前都是那种蒸汽类型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灯泡里面是惰性气体好像能发出多彩的光,大部分是飞利浦,或者亚明生产的我印象里,那种灯也是超级耐用很厚实,好像里面配备触发器和电感镇流器吧?刚刚点亮的时候并不会很亮,需要预热几分钟之后达到巅峰状态,那种灯从小在我印象里很深,后来慢慢地用的少了,全都被LED取代了,LED这么轻薄就是不知道质量好不好,反正我对LED路灯很是反感,我们这个城市的路灯新装的都很亮都是LED的,但是经不起多久就开始变暗变坏了,甚至完全不良的。这么说吧,我还没见过长寿不坏光效一直很高的路灯了,完全没有,但是我见过我们居民家里还在使用的安彩节能灯,或者电感镇流器的荧光灯,几十年下来就算用得少,但是总时间算下来也不短了也没出问题,为什么LED总出问题呢?   2023/05/29  上午闲来无事

网友:
这玩意多半会虚标吧,估计是0.2w的灯珠,250颗

然后老出问题,通常是一个劣质的驱动电路,+上不合格的散热系统,顶过质保期就坏

网友:
现在的LED灯的质量就看用料,用料足,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IP66防水,真是牛  B。

网友:
IP66防水,等拆修时估计就头疼了。

网友:
散热片确实不行

网友:
荧光灯和高压汞灯不怕热,工作温度高到将周围塑料烤黄了化了都能亮,LED用的低温焊锡,当散热不足温度高到100度,不但灯珠烧连焊锡都闹分裂。

网友:
灯珠那么多,看上去后面的散热有点堪忧啊。。。。不过散热膏涂的好条件散热工况好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不便宜吧

网友A:
虚标是一定的,都能看出散热是问题,那就是问题。不过一般企业都承受得起。

网友B:
驱动应该外置吧?看散热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应该外置吧?看散热应该不错

驱动应该在背面,没有拆开仔细看,但是感觉长期下来不知道散热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标是一定的,都能看出散热是问题,那就是问题。不过一般企业都承受得起。 ...

应该不会虚标,主要就是散热问题感觉会比较多,没有大的散热鳍片 只有通过这个外壳散热 感觉很一般

网友C:
用功率计带一下就知到了,,估计还是要差一点,,,比如,相当于150W白织灯的亮度,和功率150W是2个概念,商家就这样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功率计带一下就知到了,,估计还是要差一点,,,比如,相当于150W白织灯的亮度,和功率150W是2个概念, ...

这个功率没问题的,主要是寿命不知道多久如何。

网友:
好的led用十年是没问题的,当然价格也美丽

网友:
这么轻薄的封装,估计散热是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
LED灯自己添点元器件再散热注意点, 几乎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