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周末休班,给玩具小风扇换个强大的内心

楼主(2023-05-29):
孩子上培训班的地方发的小风扇,电池挂了,拆开简单打理下,哄小孩开开心

先来个开苞照,结构简单,电路精简,符合一贯的山寨水准

取出内脏,去除坏的电池

去除旧电池,清理内部空间,添加18650电池,这个电池之前从廉价头灯上拆下来的,弘力电池,能用级别,比铅酸好点,上充电小板,

充电小板按照之前的原装孔位打孔,修剪长度,

安装上比划下孔位是否合适

放入电池,正好用开关压住,不会乱动,去除原先的LED等,因为电池的原因,灯放不到原先的孔位,征求孩子的意见,可以去除。

装上充电板,整理好各线材,焊接妥当

在充电板指示灯的外壳的相应位置打2MM小孔,上半透明热熔胶填充,这样就可以看到充电状态了

开始充电的 样子  红色灯

充满电的样子,蓝色

完工,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网友A:
不错,再加个调速。

网友B:
有刷电机不值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不值得搞。。。

废物利用,拼凑下,小孩子开心就好了。本来就是玩具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再加个调速。

等再 凑到闲置的配件就再改造下,这个电池电压挺给力的,转速呼呼的。

网友:
小风扇造型不 错

网友:
再换个无刷电机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再 凑到闲置的配件就再改造下,这个电池电压挺给力的,转速呼呼的。 ...

我看你充电板是无保护电路的,单独加个保护板吧,不然会把电池拉坏了。

网友:
这种小电扇都会定时报废的。那个小电机的电刷非常薄,用不了多久就磨断了。我已经遇到多个了。中国人的聪明劲真的很厉害!

网友C:
楼主的工具该升级了,我这个抚摸党已经开始抚摸博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充电板是无保护电路的,单独加个保护板吧,不然会把电池拉坏了。 ...

也是哈,手里有口红电源的一体板子,孔位不一致,放不下,,,,,改天拆个废手机电池的保护板给接上

网友:
手艺好,可惜玩具不值得这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工具该升级了,我这个抚摸党已经开始抚摸博世了

上次赶上狗东搞活动入了大有裸机,一查电池比裸机更贵,又退了,不过大有的模具真的不错,很多廉价电钻外壳磨虎口,大有的握着很舒服,目前在用DCA的20V无刷,关键是便宜啊,100多买的裸机,又买了电池包壳子,用之前的旧电钻电池挪过来就行,大有的电池有协议,自己手里之前的电池放着就浪费了。电动工具电池不通用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D:
不换个无刷电机?
这电机估计这个夏天用下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换个无刷电机?
这电机估计这个夏天用下来就差不多了

看了这么多说换无刷的,那我就先把这个用坏,再换,要不然这个拆了放哪也是吃灰,扔还不舍得

网友:
废物利用,简单改装,不错

网友:
这下电池耐用了

网友:
风扇人复活了

网友:
这个电池可给力了,比其它小朋友的砖的欢还转的久

网友:
这种铅酸电池确实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