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买的顺网路由器出问题了

楼主(2023-05-29):
前几年买的顺网路由器出问题了,话说前几天闲着无聊,进入设置页面看看,LAN口有个设置项,手贱随手修改了下,结果,现在四个LAN口全部关闭了,无法连接,通过WAN口也无法登陆,现在电脑无法接入路由器,因为卖家已经刷了第三方系统,复位键无用,这个路由器现在等于是废了,晕,有高手或卖家看到了,能指点下怎么处理,怎么重新刷系统,多谢了

网友A:
几十块买个新WIFI6不好吗?

网友B:
1、如楼上所说,试试无线能否连上并登入管理页面
2、TTL口(图4右下角的4排针)都给你焊好了,可以搜索这个口的使用方法

网友:
估计是你把dhcp关闭了,手动设置上ip,试试原来的IP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楼上所说,试试无线能否连上并登入管理页面
2、TTL口(图4右下角的4排针)都给你焊好了,可以搜索这 ...

无线可以连接但是无法使用,知道TTL口,但是没有系统,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买个新WIFI6不好吗?

好好的东西就因为设置错误就扔掉有点舍不得,主要是这个路由有四个千兆接口用着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好的东西就因为设置错误就扔掉有点舍不得,主要是这个路由有四个千兆接口用着不错 ...

那就再找卖家问问

网友:
你所谓的卖家刷的"第三方系统"到底是个啥系统?
这鸡鸡是啥配置?
上面有TTL接口,有没有用TTL测试一下?

这些关键的信息都没有,玩个鸡儿啊,垃圾桶才是他最好的归宿,再去买个新的吧...

网友C:
1.连接无线看能不能进入设置解码器。
2.按住复位键再给路由器通电开机,看能不能进入breed界面(万一卖家刷的是breed+openwrt呢)
3.用TTL线连路由器,putty软件看看开机信息,然后尝试修改LAN参数。看到开机信息(比如CPU型号),有助于找第三方固件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找卖家问问

卖家已经联系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连接无线看能不能进入设置解码器。
2.按住复位键再给路由器通电开机,看能不能进入breed界面(万一卖家刷 ...

无线可以连接,但不能访问,直接按复位键无反应,按复位键再通电也无反应,
TTL线连接路由,没玩过,需要学习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可以连接,但不能访问,直接按复位键无反应,按复位键再通电也无反应,
TTL线连接路由,没玩过,需要 ...

进入 TTL 內,
執行重置命令,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考虑一下无线登入

网友:
ttl进bootloader或者ttl命令

网友:
按我猜测九成是MT7620加千兆交换机

网友:
好好东西,设置什么,找一下商家问一下,有没有默认网段?

网友:
这款很便宜,以前5元买了个,一直闲置在家,WiFi能用就是没法设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