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USB容易掉线啊

楼主(2023-05-29):
   工作间有一个新路由3,刷padavan,,最近把打印机插在路由器上,可以实现无线打印了。但是发现经常掉线, 每次都要把USB拔下再插一次。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不是很兼容?

网友:
换个功率大质量好的电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不是很兼容?

驱动我也装了,等会换个电脑,换个软件看看

网友:
我记得好像路由要加语句吧,不然会休眠的样子

网友:
设置每天自动重启一下试试呗。

网友:
我把打印机接光猫usb口,需要用打印机才打开打印机电源

网友:
5楼说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或休眠。

网友:
多半是休眠,在系统中禁止休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