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H3C的网桥 mini wb51有没办法刷机 求助

楼主(2023-05-29):
(图片)

楼主:
如果不能刷成我想要的的 有点冲动了
感觉有点浪费钱了。

网友A:
要刷成啥系统? 网桥就是网桥 刷成路由?

网友B:
好歹把散热片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刷成啥系统? 网桥就是网桥 刷成路由?

刷成可以把无线转成有线的模式就可以
刷成路由或ap或什么都行
总比现在强点

网友:
大螃蟹方案 没啥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把散热片抠掉。。。。。

我用力拨了几次 都拨不出来 太粘了

网友:
小心别把芯片拔下来了

网友:
有的网桥里里面可以设置的,无线接收过来转成有线。

网友:
螃蟹的,洗洗睡吧...

-=--==-=-==========

网友A:
无线转有线? 可以的啊,你接收端和发射端的网口肯定是互通的啊,IP也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转有线? 可以的啊,你接收端和发射端的网口肯定是互通的啊,IP也不变。 ...

不行的  我只有一个

网友:
看到螃蟹芯片了,基本没办法刷了。

网友:
能不能刷要看芯片,把散热片掰了看看

网友:
不用拆散热片,猜就是全螃蟹芯片 (不可能螃蟹+博通,或螃蟹+MTK 的),没什么可刷的,,除非官方有别的固件

网友(2024-11-20):
引用 楼主:
我用力拨了几次 都拨不出来 太粘了

用热风枪加热就可以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