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用电可以用380V吗?

楼主(2023-05-29):
城市里一般好像都是220V,但农村路边的电线杆上好像已经有380V动力电了,不知道农村可以使用380V吗?如果可以,380V还属于居民用电吗?(居民用电价格便宜一点)

网友:
供电线路实际上都是三相的,三相火线,一根零线,家庭用电很多都是单相的,即三相中的任意一相加零线构成220V电源,三相中任意二相构成380V电源。农村路边的电线杆上好像已经有380V动力电,那么只需取一相(根)线加地线就可以代家庭使用。

网友:
电压越高越危险。一不小心彭!

网友:
供电线路都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般家庭是拉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就是220V,如果要380V,就拉两根火线一根零线。有的负荷大的用电户已经给拉了两根甚至三根火线,就直接让电工接380V的电就可以了。
好像居民区的380V多相用电还是按居民用电来计费的,不过可能还要看各地的规定。

网友:
去供电局申请啊,我家早10年都3相入户了

网友:
比如家里有安装中央空调需要三相电的,可以去供电局申请。

网友:
三相电属于商业用电了,价格比民用用贵

网友:
让供电局给你三相电入户,装上三相电表,你想用220就用220,想用380就用380

网友:
去村居委会写证明到供电局申请

网友A:
380V危险啊

网友:
去供电局申请,这个得看用电多少吧。我记得好像用的多三相划算,用的少220划算

网友: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装有中央空调,但中央空调是需要三相电的,比较好装的。以前三相很难申请的。

网友:
我们常说的220v指单相电(火线到零线之间是220v),380v指三相电(任意两根火线之间是380v,任意一根火线到零线之间是220v),至于按哪个收费跟使用性质有关,家庭用户无论是220v还是380v都是按居民收费,工业同理

网友:
之前很多买了电车的都去供电局申请380V电,充电还享受折扣,比外面充电便宜多了!

网友:
去当地电管所  拿着身份证 可以申请低价电  他们负责安装三相电入户

网友:
这个怎么用,家电额定电压都是220V的呀

网友:
去供电局申请

网友:
好像是属于农业用电 有优惠

网友:
城镇居民去供电局申请,城农村居民去供电所申请。按照KWH算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V危险啊

对地还是220,有啥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