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颗粒有坏块了,存储的文件会不会坏?

楼主(2023-05-29):
经常看到颗粒有坏块,如果颗粒有坏块,存储的文件还能打开?还能拷贝出来吗?

网友:
坏块不多的话应该可以校验出来,多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得看实际情况,看坏块数量的多少以及具体坏的过程。
如果一开始是需要高位ecc校验,才能保证数据准确,然后被划为坏块的,这种情况一般数据都被安全转移了。

如果这个块突然坏掉的,数据没有被转移走。大概率存在这个块上的数据会损坏。但如果是视频文件,有可能会被播放器纠错纠正过来,其它类型的文件另当别论。

网友:
要看文件在不在坏块上面

网友:
文件不会坏。固态硬盘内部都有备用块,如果某个块坏了,固态硬盘会自动用备用块替换坏块。当然,如果备用块用完了,硬盘也就寿终正寝了。

网友:
只要还有备用的好块,就不会有事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电脑屏幕出现转圈圈,文件根本就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