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BGA对于新手难吗?

楼主(2023-05-29):
有个U盘,插在台式机上的时候,被膝盖撞坏了,板子头不已经断线了。里面有以前的文件资料,想把颗粒吹下来移植到另一个板上,从来没有弄个bga,不知道难不难?如何保证每个引脚都焊上?

网友A:
工具到位新手也能顺利上手,但要是工具不到位,老手虽然能完成但新手必定无法完成!

网友:
还是需要一些经验的,热风枪吹狠了板子鼓包芯片报废,吹轻了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到位新手也能顺利上手,但要是工具不到位,老手虽然能完成但新手必定无法完成! ...

除了热风枪,还需要什么?

网友B:
1、板子头不已经断线了.............你先把这板子头的线,先飞线接起来,比较现实可靠..........

2、BGA非一上手就能搞定的。

居然是要资料,先按1方式处理,把资料搞出来,再偿试搞BGA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吧,头断了,为了资料安全先飞线备份出来,再折腾吧,不然万一把颗粒吹坏了,资料就完了

网友:
优先接USB飞线先把资料整出来再说,才四根线,芯片焊到其他板子上也不一定能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板子头不已经断线了.............你先把这板子头的线,先飞线接起来,比较现实可靠..........

2、BGA非 ...

+1,直接上手的未知数要考虑的

网友:
搬板需要一样主控的板才行,不同主控之间不兼容的
还是推荐飞线,更靠谱

网友:
难,我放弃了,我买的热风枪都卖了

网友:
操作难度还是挺大的,特别遇上高温焊锡,芯片吹坏了都未必掉下来,焊上去还要植锡……工具买了不少,还不一定保得住,还不如花点钱叫人帮忙搞。

网友:
飞个usb插头不是容易得多

网友:
5楼正解,飞线更容易些,对新手成功率也更高一点

网友:
先不说BGA难不难,就是做芯片换到新的板子上,也要先开卡。才能用。除了你找到一模一样的U盘,把芯片换了。就算是这样,也不能保证资料的安全。
如果资料重要,还是想办法飞线。把资料复制出来吧。。

网友:
风枪好难用,吹热了芯片直接炸了,吹的轻根本纹丝不动,半热半不热一翘直接焊盘掉了
除了风枪,还得买植锡网,锡浆,助焊剂

网友:
焊bga不难,脚位对准了无脑吹,但是对颗粒植锡需要点技术。如有重要资料还是先修板吧,不行再考虑搬板

网友:
以我的手艺,头断了不是问题,只要芯片没有断裂没有被砸的,都能飞出线来试试

网友:
这个平时没有搞过的话有点难度。

网友:
不难,我是最近刚刚搞定BGA焊接的,目前可以顺利焊接0.5mm的eMMC芯片,1.0mm间距的BGA152 BGA132应该也不在话下。

网友:
先飞线接起来,比较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