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池,放电多少C的?HDCNR18650-2000mAh

楼主(2023-05-29):
请问坛友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池,放电多少C的?是这个电池的电芯,这是什么接口?

网友:
好听些算小众牌子,看容量像动力电池

网友:
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鬼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电池,万一是二手垃圾电池套皮的呢。

网友:
不是正规厂动力电池统统拿了当数码电池用就对了,当工具电池肯定不耐用

网友A:
4楼说得对,只看包皮判断不出电池性能,别人也只能胡猜,无法得到正确结果。楼主能提出问题,说明也不是一无所知和一无所有,万用表之类的仪表肯定是有的,完全可以给电池组放一下电,从放电过程中运用欧姆定律估算出电池的内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楼说得对,只看包皮判断不出电池性能,别人也只能胡猜,无法得到正确结果。楼主能提出问题,说明也不是一 ...

有内阻仪测内阻可以吧,我拆的小米充电宝里面的LG18650内阻40多毫欧

网友:
ncr哪里是动力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内阻仪测内阻可以吧,我拆的小米充电宝里面的LG18650内阻40多毫欧

楼主要是有内阻仪就不会发帖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有内阻仪就不会发帖问了吧。

说的也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内阻仪测内阻可以吧,我拆的小米充电宝里面的LG18650内阻40多毫欧

没有内阻仪测不了,也不想拆了,只是想了解下这电池好不好,想买个转换座给大艺工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说得对,只看包皮判断不出电池性能,别人也只能胡猜,无法得到正确结果。楼主能提出问题,说明也不是一 ...

一般常用的工具还是有的,只是想了解下这电芯,再估下这质量,决定要不要搞个转换座给其它工具用。

网友:
搞电池还是要有内阻仪靠谱点,简易的最起码误差不是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内阻仪测内阻可以吧,我拆的小米充电宝里面的LG18650内阻40多毫欧

40多是容量型的电芯,没有毛病!

一般纯动力 10-20左右,追求一致性后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多是容量型的电芯,没有毛病!

一般纯动力 10-20左右,追求一致性后越小越好!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多是容量型的电芯,没有毛病!

一般纯动力 10-20左右,追求一致性后越小越好! ...

劣质锂电钻,如前几年坛友们撸的瞎排,割麦死,富哥等19块包邮的,我之后撸的几个的就贵了,29包邮,电池内阻好几十毫欧,容量800多mah,我把电池都换了,力神5c,2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多是容量型的电芯,没有毛病!

一般纯动力 10-20左右,追求一致性后越小越好! ...

那种破电钻,不换电芯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