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新收获2)收了1个intel SSD S3500-480GB

楼主(2023-05-29):
黄鱼又收了一个intel SSD S3500-480GB,70元,大家看下检测图,不知道是否值这个价

网友A:
这么少的数据,是不是清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少的数据,是不是清过零

不知道呀,卖家说是坏的。但我上机还可以用,复制粘贴都正常

网友:
看图还是值的

网友:
没清零的话,值了

网友B:
清0盘哦,不过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能用的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0盘哦,不过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能用的住就行了。

怎看是清零盘呢,本想买个坏的来拆颗粒,结果测试还是好的,拆颗粒又搁置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值的,大神来说

网友:
还有吗?怎么都值

网友:
不是清零那就值,清零了那不好说

网友:
这个一般老百姓清不了零啊,除非是大佬和商家手上有相应工具,如果是在普通消费者手上买的,我认为不是清零盘。

网友:
楼主是拉仇恨的吧,我怎么没看到过呢?

网友:
读取比写入大这么多就不正常

网友:
S3610 400G的是106包邮

网友:
ji就算清零也是值得

网友:
清零盘也值得,应该算捡漏成功

网友:
这个价值了

网友:
这价格不错,还要啥要求

网友C:
可以了,这价格清零的也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这价格清零的也可以接受了

谢谢,得到你们的肯定。那就留着压箱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