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故障,排除过程比较曲折

楼主(2023-05-29):
就是这个机器,用了3年多,感觉不错,因为是dd 直驱电机,很静音,之前在客厅放着,洗衣服时候不影响看电视。

早几天,老妈说,洗衣机没法甩干,我去看了一下老妈的操作,原来她操作错误了。我又教了一遍,她说她肯定学会了。

之后我自己操作,选择脱水程序,开始运行,后来发现一个现象,

默认脱水 6 分钟,启动后,因为 增加了前 2  分钟 排水时间,时间变成 8 分钟。等待倒计时到 6分钟,马达开始运行。运行了 2 秒钟,程序跳转到 漂洗 ,开始 往机器内放水,时间变成了 24 分钟。

由此看来,确定是程序出了问题。打算换个主板,但是我心里想,程序这个东西,错乱的可能性很低,要么就正常运行,要么就彻底不运行。从一个子程序 跳变 到 另一个 子程序的可能性应该很低。

老婆这时候过来说,去年的时候跟你说过洗衣机有问题,你还不信,非得说我操作错误,这次你自己发现了吧。

哎……由于我自己就是搞程序的,我知道程序错乱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反正搞了十几年,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所以我之前一直认为是他们操作不当。

我又测试几次脱水,又正常了。不管了,只要 正常 洗衣服能用就行。单独脱水时候留意一下,如果跳变就重启。先将就用吧。

过了三天,老妈说,你去看看衣服洗完了没有,把衣服挂出来。

我去看看,剩余10分钟,于是回来看电视,过了半小时去哦又去看,剩余 19 分钟,机器在 漂洗。

真的是程序乱了,到 脱水的时候,就 跳变到 漂洗。反复无法停止。

于是,我开始仔细观察,直接选择脱水,开始观察。

开始脱水后,由于夏天衣服少,滚筒就不平衡,开始晃动,当触发 到 平衡开关后,程序进入漂洗。

原来是程序认为衣服不平整,就通过 漂洗的方法重新整理衣服。如果每次都不平衡,就一直反复 漂洗。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合适,既然有错误代码 e4:内筒不平衡。就应该报代码,怎么能直接跳变的漂洗呢。或者说,连续两次漂洗都无法使衣服平衡,应该报错,不能一直反复漂洗啊。

但是还有新的问题,之前我测试的时候,脱水电机刚运行,不可能碰到平衡开关,但是机器就进入了漂洗程序,好像不对。

先把平衡检测开关拆了再说打开后,迷茫了。

这个平衡检测开关和 上盖 打开 开关是一体的,上边只有两根线,只有两根线,要判断两个功能,怎么实现的呢?估计是通过电阻配合。

先拆了再说。

就是这个东西,借用淘宝的图

通过万用表检测,洗衣机上盖打开后,两点短路,关闭后,两点开路。但是,平衡开关动作,两点之间电阻没有变化,奇怪了,拆开。

拆开后,发现,两个开关分别控制2个金属片。我把开盖机构连接的金属片叫做 动触点,平衡检测机构连接的金属片叫做静触点。当然,这里,静触点也是可以动作的。只为下边便于区分。

当洗衣机上盖打开后,动触点动作,两个触点短接,上盖关闭后,两个触点分离。

但是又个奇怪的地方,静触点上边有个微调螺丝,可以调整两个触点分离后的距离。当上盖关闭后,平衡开关也没有动作,这时候两个触点距离大约2.2mm,当平衡开关动作后,两个触点距离大约4mm。平衡开关就是通过2.2mm 与 4mm 的差别来检测。

我估计是通过电容效应。我也不太懂。

先把平衡开关的杠拆掉再说,免得不平衡的时候总是漂洗,再把开关里边擦干净,免得电容效应误动作。

连续测试多次脱水程序,暂时没有发现跳变的 漂洗 的情况。过几天看看效果再说。

网友:
TCL洗衣机也是脱水时桶内衣服不平衡就会再加水洗一遍。
可能这就是洗衣机的通用做法?难怪有时候洗衣服多了十几分钟

网友:
直接接个电容试试,看看是不是直接就漂洗了

网友A:
先观察脱水时,桶的晃动大不大,要触碰到此开关,桶的晃动可不小,可以说撞桶的概率了

通常来说,衣服少才不容易撞桶,吸水量大的衣服多才容易,这点楼主好似说反了

如果确定是桶触碰到此开关问题,使用一下平衡圈的水,是否没有了?如果是,拿一支针筒往平衡圈注满水

再者,此开关,你可以拆下洗衣机的上盖,来观察它的触点动作开关状态,一般此开关比较难坏的哦

网友:
平衡开关会引起这种故障?第一次知道。前些年使用的松下洗衣机,即使洗衣机甩干时砰砰的乱跳动,也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洗衣机不平衡的话会尝试重复加水漂洗3次,如果还是不平衡就报错了

网友:
还有这么先进的,一个开关几种用途
我家那个洗衣机最近也有点问题了,就是时不时的有噪声出现,像是大号继电器不停吸合打开的声音,但并不影响洗衣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反正能用也一直没管它。

网友:
最简单的是把洗衣机调平了再试一下,去年年前新买的洗衣机就是同样现象,打维修电话说要调平我还不相信,因为以前的洗衣机都是大致调平就行,后来师傅上门调平后就好了,搞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补充一点,我习惯调平洗衣机时让前面稍微高一点,认为这样排水比较干净,调平后前面比后面也就高1CM左右,结果问题就出在这1CM

网友:
我家的是脱水时桶不平衡就会撞到开关,然后加水搅拌,反复几次,直到平衡脱水

网友:
学习一些,积累经验。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原来一台三洋,换了电脑板,排水阀,进水阀,,还是不洗,最后受不了抵100换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观察脱水时,桶的晃动大不大,要触碰到此开关,桶的晃动可不小,可以说撞桶的概率了

通常来说,衣服少才 ...

我家的松下滚筒,我观察的跟楼主一样,衣服少才会晃动(震动)大。
尤其夏天,衣服纯棉的多,吸水足又容易缠绕,很容易不平衡,但松下滚筒的做法不是重新漂洗,而是“正反转不断尝试+突然急加速几秒”来反复调整平衡。
也有两次撞桶很大声音,但也没触发停止or保护(说明书上极度不平衡会停机保护并显示错误代码),我一度以为缓冲杆坏了,后来用又没啥异常,所以我推断这个平衡开关触发的阈值还是很高的。

网友:
我家的洗衣机漏水了是哪的毛病!洗衣时候漏水!传统的单缸大波轮全自动洗衣机!

网友:
它会和灰太狼一样回来的,内桶不平衡,造成撞桶,绝不是程序错乱。看图片,你的是波轮,虽然是DD直驱,但原理是一样的,涉及到离合器、吊杆、平衡圈,哪一样不行了,都会撞桶补水调平衡,3次以后直接罢工。

网友:
      这个全自动波轮洗衣机脱水平衡检测原理没有那么神乎其神,其实就是一个与门开关共用的机械开关,名称叫洗衣机安全开关。原理如下。
      安全开关也称为盖开关或门开关,在洗衣机的运行过程中起安全保护的作用。洗衣机脱水时,若上盖被打开到一定的高度,安全开关动作,离合器制动,并且断开电动机的电源,终止脱水运行。另外在洗衣机运行过程中,洗涤物不平衡会造成桶体晃动,若晃动的幅度太大,也会使安全开关动作,终止运行。
      安全开关安装在全自动洗衣机面框的后部,当盖好洗衣机的上盖时,上盖后端的凸起部分将盖拉杆抬起,盖拉杆绕其支点转过一定的角度,带动下簧片上翘,使下簧片与上簧片的触点接触,安全开关处于通电状态。当洗衣机的上盖被打开时,上盖后端的凸起部分与盖拉杆分离,上、下簧片在自身弹性作用下,触点分开,安全开关处于断电状态。
      当处于通电状态时,如果洗衣机运转不平稳,使盛水桶与安全杆发生碰撞,安全杆的凸起部分将上簧片向上抬起,使上、下簧片的触点分离。当安全杆受力消失时安全杆在压簧作用下,恢复到自由状态,上、下簧片在自身弹性作用下,触点再次接触。

网友:
松下是脱水不平衡触发后,放水试图重新修正不平衡,修正最多2次,2次后仍旧触发不平衡,停机报错

网友:
还是机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松下滚筒,我观察的跟楼主一样,衣服少才会晃动(震动)大。
尤其夏天,衣服纯棉的多,吸水足又容 ...

这个楼主的是波轮、波轮、波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