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3CE B0KB跑圈测速

楼主(2023-05-29):
因为特殊原因,flash只能开到100Mhz,
缓内速度260MB,缓外在5-110MB跳变

,48GB缓存,全盘平均速度不达40MB,

非常拉胯,不确定是频率不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继承了IM的优点,温度非常高

网友:
B0KB就是这样的吧?

楼主:
跑完之后全盘平均差不多38MB,3ce

网友A:
我59xt+n18 512GB全盘都能有35MB/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59xt+n18 512GB全盘都能有35MB/s。。。。。。。。

B0kb是最鸡肋的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0kb是最鸡肋的闪存!!

是的
补丁+1

网友:
好吧,这速度确实拉胯。开成PSLC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