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风力发电机这东西感觉叶片好细啊

楼主(2023-05-29):
如果叶片加宽一点,或者数量增加到6片,同样大的风,扭矩和输出功率是不是要多一倍呀!我家电风扇三片叶子,但是面积感觉大多了。

网友:
细吗?比一辆车的宽度还大呢,尖端线速比小车都快

网友:
再隔远点,看它更细。

网友:
看起来你没见过40米大刀。这玩意很宽的,只是很长

网友:
离近看很大的,风力发电机叶片角度可调,不同风速恒定转速。风力发电小路灯,叶片固定角度,风力过大气流失速,避免转速过快击穿电路。

网友:
楼主说的细是说比例吧,相对长度来说不是很宽,不过这玩意肯定经过计算最优了的

网友:
这东西一个叶片几米宽几十米长。。。总高几十米到上百米
发电机上的扭矩上万牛米。。。

网友:
主要是这大刀太长了!如果宽了,重量太大,对材料强度要求太高。

网友:
这玩意超极长的,感觉更像飞机螺旋桨而不是风扇

网友:
据说叶片尖端线速度超过音速的,是真的吗

网友:
这些都是经过模拟的,应该是最优方案。

网友:
风阻大了可能转不起来

网友:
叶片多余3片,校率也不会的增加多少,所以一般都是3叶。当然垂直的就是多于3叶,这些都是用于微风弱风发电的

网友:
是感觉细?这是错觉~人家一根多少钱~?!专业设备!巨贵!叶片多了不好控,不安全~~这挺专业的!
家电风扇三片叶子多少钱~~何况你是用电~人家是发电~

网友:
楼主这是在挑战研发人员的智商啊

网友:
造价材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最优的设计方案,扇页迎风面积并不是越大越好,要考虑的东西太多,都是在超级计算机上模拟过的方案,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网友:
术业有专攻

网友:
你这么说我看着月亮也觉得它很小呢……

网友:
楼主不去当工程师可惜了

网友:
赶脚大家都只顾喷了,
楼主的意思是“为什么三片最好”
为什么有的电风扇是三片,有的是多于3片(6片),
散热风扇片数更多
还有为什么有的窄有的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