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显示E02故障码的小熊破壁机

楼主(2023-05-29):
一熟人让我帮他弄一台显示E02故障码的小熊破壁机,他说打豆浆到一半时突然显示E02,然后破壁机就不工作了。插电模拟打豆浆试了10来分钟,确实是中途停机显示E02,平常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只好问度娘,可众说纷纭,最后结合实际觉得说E02是温度过高的故障比较靠谱,那就拆吧,直接取下了温度传感器,测试其电阻,显示77.4K欧,到某宝上搜索,温度传感器主要有100K和50K的,那看来这种77.4K的应该是坏了。先照样子下单了一个外观一样的100K传感器,3天后到货,测试新传感器的阻值,显示阻值80.1K,并不是100K左右,那旧的传感器到底坏没坏呢?既然新品到货那就先换上去试吧。经试机,新品换上去后模拟打了一次豆浆,没再出现E02故障码,故障排除。现在问题来了,用火烤旧传感器的话可以看到阻值快速变化,其阻值和新的也相差不大,为什么就出故障了呢?难道是这不到3K的阻值差距让旧传感器的数据达到了显示的临界值?

抓了现行

抓了现行

正主的靓照

正主的靓照

加热杯底座的模样

加热杯底座的模样

拆开后的加热杯底座

拆开后的加热杯底座

就要原形毕露的传感器

就要原形毕露的传感器

网友:
会不会换了新的不保护了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行,下次出问题再说

网友:
查了一下表  80K和77K  都在30℃左右  没啥问题  也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就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A:
标注100K的电阻实际阻值只有80K,误差20%!到底是表的问题,还是电阻的问题!估计是77K电阻阻值变化下限达到了温度控制触发阻值进而显示E02启动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100K的电阻实际阻值只有80K,误差20%!到底是表的问题,还是电阻的问题!估计是77K电阻阻值变化下限达 ...

优利特的表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而且传感器的阻值随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据说这个100K的阻值是25°时的阻值,温度越高阻值越小,记得用火烤旧传感器,阻值降到了1K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优利特的表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而且传感器的阻值随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据说这个100K的阻值是25°时的阻 ...

应该是热敏的问题,具体可能是邦定处虚接

网友:
很多是内部进水引起的故障,拆了一下水干了过段时间还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热敏的问题,具体可能是邦定处虚接

虚接的话,破壁机上电就会显示故障码,不可能每次到中途才显示。

网友:
参考六楼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接的话,破壁机上电就会显示故障码,不可能每次到中途才显示。

邦定虚接有多种情况,有一种就是工作一定时间就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邦定虚接有多种情况,有一种就是工作一定时间就开路

但总是在那个基本固定的时间开路就说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