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M1005电源板故障,附易损元件标识图。

楼主(2023-05-29):
惠普M1005电源板故障.,除保险管、镇流桥、厚膜块等外{红色元件为易损元件}

楼主:
烧烤店的美食

网友:
这个电源板容易烧电源厚模块吗?  这机器使用量大、维修的多,很少换模块,都是换板子……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701-1-1.html  最近也在折腾这块板子,电压过高炸了主电容,换了主电容后又换了小的LM324运放,输出24V和5V稳定也能进入待机状态,上机后自检保护,听到打印机转两下就停了,莫非也是主开关模块有异常?

网友:
怎么出现了两次,这网也太差了吧,那就把这个改一下,电源板是在晚上坏的,当时打印机处于待机状态,也不是正在打印,按说后级控制电路坏的可能性小
先按照您的图把红色标注部分再查一下吧,这个图是楼主自己画的吗?什么软件画的想学习

网友A:
之前一直在修这个,换一块电路板好贵,索性整机卖掉,再买一个二手机还便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在修这个,换一块电路板好贵,索性整机卖掉,再买一个二手机还便宜一点! ...

买个好的电源板也不贵啊,卖能卖多少钱?再买个打印机不划算吧,除非打印机用的时间比较长了还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把红色原件全部测量完成,光耦也拆下来查了没问题,目前换了那个小的LM324 另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没有换,目前输出电压正常,感觉是高压保护,再次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准备把那个大的LM324A换一下,按说可以直接换LM324吧  目前也没有那种大的封装,等我中午试机看效果

网友:
费了不少心思

网友B:
电压高炸了主电容后,换掉主电容电压不输出,更换图1的LM324电压正常,也正常待机,但是不能自检完;
测了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异常,把图2的LM324-A用LM324代换下来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目前上机测试,自检过不了就停了,放弃不搞了,花这么多时间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炸了主电容后,换掉主电容电压不输出,更换图1的LM324电压正常,也正常待机,但是不能自检完;
...

折腾是要花时间的,模块驱动后一般维持2分钟后关机,电容容量变低不能维持主板自检,你有空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折腾是要花时间的,模块驱动后一般维持2分钟后关机,电容容量变低不能维持主板自检,你有空看看 ...

R541--R546  27K
R524  2.2K
R515  2.2K
R577  470
R512 150K
R540 27K
R566 22
ZD502  ZD503稳压二极管
D502   4148
D501   4004
FU502  2.5A    FU503  3.15A    FU501  1.6A
C506  0.47UF/50V
C503  47UF/35V
C526  1UF/50V
C508  56UF/400V
C510,C527  0.1UF贴片
IC1   STR-Z2062电源后模
PC501,PC502=PC123光电
PC101=PC123光电

楼主:
高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R541--R546  27K
R524  2.2K
R515  2.2K

非常感谢,已修复成功。
惠普HPM1005电源板维修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701-1-1.html

网友(2025-03-03):
打印颜色浅是哪里坏了,r531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