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低端示波器,请问怎样点亮?

楼主(2023-05-29):
保险管好的,接入电源无反应,请问怎样才能点亮,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没想到一个回复的人没有

网友:
先测量一下电源正常不正常,悠着点,这种老式的CRT貌似里面有高压的

网友A:
是不知道好坏,还是不会用?
使用简单做法:把所有旋钮全部拧到中间位置,把所有按键全部弹出,然后按接地,应该就能看到时基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知道好坏,还是不会用?
使用简单做法:把所有旋钮全部拧到中间位置,把所有按键全部弹出,然后按接地 ...

这个示波器的功能,应该还不如现在几十块的DIY组件吧?

网友:
早期的示波器。

网友:
双综的不错了

网友:
开关在哪里?是左面第一个旋钮吗?
打开后,指示灯要亮

网友:
先测电源,从220V端开始逐级测量,包括灯丝电压,另外注意高压。不过修之前这种示波器使用方法和原理也要学习,聚焦调节要会哦

网友:
以前好像用过这种示波器,是哪一个旋钮往外拉,就是开。

网友:
60收过一个,完了几天觉得是个废品,一锤子砸废扔垃圾桶了!

网友:
10M,比我的还老,先易后难,从电源下手

网友:
过去修电视机的使用多些。这个接通电源后要稍等会,再调亮度和对比度。

网友:
老式的宝贝,坏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也可以算的是老物件了

网友:
扔废品站,没啥利用价值

网友:
从电源着手,修好还可以玩玩

网友:
拉出“辉度钮”,即可打开电源开关,指示灯亮。

网友:
根据11楼的方法试试看,这设备很早了。

网友:
参考附件实验里面示波器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