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yoga 四代i5 触摸屏商务本 580元

楼主(2023-05-29):
本款已被秒杀需要别款可以联系我
Thinkpad yoga12#i5 4200u.4G内存+16G傲腾内存+500G硬盘.12.5寸折叠触摸全面平.成色不错电池好用.无任何毛病.580元秒杀.

网友A:
1.6双核的

能升级到四核CPU嘛?

楼主:
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双核的

能升级到四核CPU嘛?

换是能换,但是比较折腾
这个4200U的,低电压的,是gba的,要上焊台换
如果是4代标压的,M后缀的,直接有针脚的,那一把螺丝刀就能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是能换,但是比较折腾
这个4200U的,低电压的,是gba的,要上焊台换
如果是4代标压的,M后缀的,直接有 ...

那把双核的CPU

换成

Intel Core i7-3820QM Intel Core i7-3820QM有着3.6GHz的主频

的CPU

考虑下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把双核的CPU

换成

低电压的主板上只能换低电压的cpu,标压的主板上应该可以用上低电压的cpu,但是那么老的cpu可能也没人折腾魔改。前面比较火的魔改cpu,貌似从QL3X开始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