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东风4B内燃机车的ZQDR-410牵引电机的碳刷刷架

楼主(2023-05-29):
ZQDR-400型直流牵引电机额定功率410kw,一个车头上有六个,重量2980公斤,电机上有四个这样的刷架

网友A:
碳刷架应该不值钱,碳刷应该挺值钱的。里面含银量还挺高的。

网友B:
这个碳刷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碳刷多重?

大概20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架应该不值钱,碳刷应该挺值钱的。里面含银量还挺高的。

刷架黄铜制造的挺沉的,碳刷看不出来有银

网友C:
重量298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2980公斤

整台电机的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架黄铜制造的挺沉的,碳刷看不出来有银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碳刷都是含银,弄点酸腐蚀腐蚀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台电机的重量

6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碳刷都是含银,弄点酸腐蚀腐蚀看看。

发烟硝酸一般人弄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6台电机

一个2980公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碳刷架应该不值钱,碳刷应该挺值钱的。里面含银量还挺高的。

原来碳刷还有银子,学习了

网友:
碳刷应该挺值钱

网友:
用料很厚实

网友:
摩根的碳刷,电机一个将近3吨真够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碳刷还有银子,学习了

最普通的碳刷只含碳,好一点的含铜,这个含银